调节阀运行前的检查

楼主(2020-12-07):
嗨这里是工控小管家。新设计、新安装的控制系统,为了保证控制阀在启动时能够正常工作,并使系统安全运行,刚开始安装阀门前,应首先检查阀门铭牌标志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同时还应对以下项目进行调试。

基本误差限全行程偏差回差死区泄漏量在要求严格的场合时进行如果调节阀在原系统进行大修时,除上述项目进行验证外,还要对旧阀门的填料函及接头等部位的密封性进行检查。在现场,很多都不是因为阀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阀门的安装使用不当造成的,如安装环境、安装位置和方向不当或管路不干净等。因此,在安装和使用电控阀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控制阀属于现场仪表,环境温度应在2560°c之间,相对湿度≤95%。如果安装在露天或高温下,应采取防水、降温措施。远离震源或在有震源的地方增加防震措施。

2调节阀应垂直安装,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倾斜,如倾斜角度大或阀本身重量过大时,应在阀支架上加装保护装置。

3不要将管道的调节阀安装在离地面或地面过高的地方,在管道高度超过2米时应尽量设置平台,以方便手轮的操作和维修。

4在安装控制阀之前,应对管路进行清洗,除去污垢和焊渣。安装后,为了保证杂质不残留在阀体内,还应重新清洗阀门,即通过介质使所有阀门打开,以免杂质粘附。手轮机构在使用后应恢复到原来的中立位置。

5为了使控制阀在发生故障或维修时能够继续生产,应增加旁路管道控制阀。同时,要特别注意控制阀的安装位置要符合工艺要求。

6电动控制阀的电气部分应按照有关电气设备的结构要求安装。如防爆产品是否应按照《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备安装规范》的要求进行安装。同时,在拆卸防爆表面时不要伤害或划伤,维修时要恢复原有的防爆要求状态。

7执行机构减速器维修后应注意润滑,低速电机一般不冲洗加油。装配后还应检查阀门位置和阀门位置开启指示是否一致。

网友A: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