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实现Modbus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楼主(2020-12-07):
三菱FX5U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连接的建立指令SP.SOCOPEN、连接的切断指令SP.SOCCLOSE、通信协议支持功能的登录协议指令SP.ECPRTCL,还详细讲解了三菱FX5U以太网通信参数设置、通信协议包的建立和调用,最终程序实现了Modbus TCP之02、0F、03、10共计4个功能码,和Modbus TCP服务器通信成功。

文件较大,无法上传至论坛,故而发出第三方链接:
https://www.ixigua.com/6903339805459874312?logTag=K_FIDlkVVZcBtjE-vMqKY

网友A:
感谢关工的视频分享

网友B(2021-01-27):
感谢楼主分享,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C(2021-11-03):
视频讲得很好,比手册容易理解多了。但是自己测了,问题不少,特别是sp.socopen和sp.socclose指令,讲解中只说了正常的情况下,遇到网络异常或server端关闭呢,要在程序里怎么处理呢?

1、比如执行sp.socopen时,正好此时网络异常或server端关闭无法连接,这个时候要如何执行sp.socclose?自己测了一下,先close再open(我用的是modbussim模拟器,此时模拟器已经connect),根本连不上

2、网络或server端都正常的情况下,第一次open正常,再close也正常;第二次open正常,再close就不行了没反应,

以上情况,大家做实际项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是怎么处理的?我测了怎么就不行呢,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望指教!!!

网友C:
打了400的官方客服,只是电话沟通,又不能远程给你实际解决问题,听了也没发现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