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布线的思路和原则

楼主(2020-12-08):
分析好整个电路原理以后,就可以开始对整个电路进行布局布线,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布局的思路和原则。

1、首先,我们会对结构有要求的器件进行摆放,摆放的时候根据导入的结构,连接器得注意 1 脚的摆放位置。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2、布局时要注意结构中的限高要求。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3、 如果要布局美观,一般按元件外框或者中线坐标来定位(居中对齐)。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4、 整体布局要考虑散热。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5、 布局的时候需要考虑好布线通道评估、考虑好等长需要的空间。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6、 布局时需要考虑好电源流向,评估好电源通道。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7、 高速、中速、低速电路要分开。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8、强电流、高电压、强辐射元器件远离弱电流、低电压、敏感元器件。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9、 模拟、数字、电源、保护电路要分开。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10、 接口保护器件应尽量靠近接口放置。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11、 接口保护器件摆放顺序要求:(1)一般电源防雷保护器件的顺序是:压敏电阻、保险丝、抑制二极管、EMI 滤波器、电感或者共模电感,对于原理图 缺失上面任意器件顺延布局;(2)一般对接口信号的保护器件的顺序是:ESD(TVS 管)、隔离变压器、共模电感、电容、电阻,对于原理图缺失上面任意器件顺延布局;严格按照原理图的顺序(要有判断原理图是否正确的能力)进行“一字型”布局。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12、电平变换芯片(如 RS232)靠近连接器(如串口)放置。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13、 易受 ESD 干扰的器件,如 NMOS、 CMOS 器件等,尽量远离易受 ESD 干扰的区域(如单板的边缘区域)。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14、 时钟器件布局:(1)晶体、晶振和时钟分配器与相关的 IC 器件要尽量靠近;(2)时钟电路的滤波器(尽量采用“∏”型滤波)要靠近时钟 电路的电源输入管脚;(3)晶振和时钟分配器的输出是否串接一个 22 欧姆的电阻;(4)时钟分配器没用的输出管脚是否通过电阻接地;(5)晶体、晶振和时钟分配器的布局要注意远离大功率的元器件、散热器等发热的器件;(6)晶振距离板边和接口器件是否大于 1inch。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15、开关电源是否远离 AD\DA 转换器、模拟器件、敏感器件、时钟器件。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16、开关电源布局要紧凑,输入 \ 输出要分开, 严格按照原理图的要求进行布局,不要将开关电源的电容随意放置。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编辑

17、 电容和滤波器件 :(1)电容务必要靠近电源管脚放置,而且容值越小的电容要越靠近电源管脚;(2)EMI 滤波器要靠近芯片电源的输入口;(3)原则上每个电源管脚一个 0.1uf 的小电容、一个集成电路一个或多个 10uf 大电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减;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