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积算仪的校准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0-12-08):
流量积算仪的校准方法:
  1、温度、压力补偿通道基本误差的校准
  a、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将信号源(标准器)与 流量积算仪 对应连接。
  b、进行通电预热20分钟后,采用输入被检点标称电量法校准。
  从下限开始增大输入信号(上行程时),分别给流量积算仪输入各被检点所对应的标称电量值,读取流量积算仪相应的指示值,直至上限;然后减小输入信号(下行程时),分别给 流量积算仪 输入各被检点所对应的标称电流值,读取显示单元相应的指示值,直至下限。下限值只进行下行程校准,上限值只进行上行程校准。
  用同样的方法重复测量一次,取两次测量中误差zui大的作为该转换显示单元的zui大基本误差。
  c、基本误差计算
  用相对误差表示:δ=(Ad-As)/(Amax-Amin)*100%
  式中:Ad ——流量积算仪示值
  As ——信号源(标准仪器)输入的电量值所对应的被检点标称值
  Amax ——流量积算仪相应通道的上限值
  Amin —— 流量积算仪 相应通道的下限值
  2、瞬间流量指示、累积流量指示基本误差的校准
  a、瞬时流量指示的校准
  对于输入信号为差压(△P,未开方) 流量积算仪 ,温度补偿为T,压力补偿为P,在zui大瞬时流量的25%,50%,75%,100%附近,依次输入相应的流量信号、补偿信号(温度补偿信号,压力补偿信号或二者选一或无补偿),按公式:M=K*(P表*△P)t/2(K:仪表系数;P表 :在相应温度、压力下被测介质密度,查表;△P:差压式流量仪表的差压输入信号)计算出每个检验点的标称流量值,同时读取仪表相应的瞬时流量示值。
  对于频率信号输入的 流量积算仪 :根据仪表的量程,选择5个频率输入信号作为校准点,根据公式M=3.6*F*ρ/K(ρ:被测介质密度;K:仪表系数;F:选定的流量脉冲频率),分别计算出相应的瞬时流量值,即为标称值,依次输入选定的5个频率信号,读取瞬时流量示值。
  用同样的方法重复测量一次,取两次测量中误差zui大的作为该瞬时流量的zui大基本误差。
  b、累积流量指示的校准
  在瞬时流量校准的同时,计时不小于30分钟(含30分钟),同时累积流量计数不小于1000字(含1000字)后,读取计时前后累积流量示值。
  基本误差的计算:
  各检定点的示值误差:δ=(△Q-QS)/QS*100%
  △Q——计时前后累积流量示值差△Q=Q2-Q1
  QS ——各检定点瞬时流量的示值*累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



谢谢评论

网友B:
涡街流量计的书怎样在积算仪上显示啊?不会调试

楼主(2021-02-18):
引用 网友B:
涡街流量计的书怎样在积算仪上显示啊?不会调试



请问您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流量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