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先入先出的堆栈指令

楼主(2020-12-08):
哪位大神能提供1200PLC的LGF库里面的FIFO指令详细的使用方法?官方的说明文档全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A:
你可以参考200软件帮助里面的FIFO指令说明来理解。

网友B:
自己写一个数组对队列,然后下标用地址来实现队列的先进先出功能

网友C:
方法太多不必局限

网友D:
英文看不懂

网友E(2021-01-10):
可以参考我发的贴子,里面有先入先出功能块的scl文件,导入就可以使用,也可以按照下面代码编写

FUNCTION_BLOCK "先入先出FB"

{ S7_Optimized_Access := 'TRUE' }

VERSION : 0.1

   VAR_INPUT

      Write : Bool;

      ReserBuffer : Bool;

      NewVaule : Real;

   END_VAR

   VAR_IN_OUT

      Buffer : Array[*] of Real;

   END_VAR

   VAR

      StartInitialized : Bool;

      StartElementReset : DInt;

      StartLowerLimit : DInt;

      StartUpperLimit : DInt;

      StartNumElements : UDInt;

      StartEdgeWrite : Bool;

   END_VAR

   VAR_TEMP

      TempEetVal : Int;

   END_VAR

BEGIN

//设计一个块,开辟一个数组缓冲区,将新数据存入缓冲区,旧数据在缓冲区内自动前移。缓冲区可以复位

//

//初始化

IF (NOT #StartInitialized)  THEN

    #StartLowerLimit := LOWER_BOUND(ARR := #Buffer, DIM := 1); //缓冲区数组下标

    #StartUpperLimit := UPPER_BOUND(ARR := #Buffer, DIM := 1); //缓冲区数字上标

    #StartNumElements := DINT_TO_UDINT(#StartUpperLimit - #StartLowerLimit + 1); //缓冲区数组元素数量

    #StartInitialized := TRUE;

END_IF;

//写上升沿触发推入新数据元素

IF (#Write) AND (NOT #StartEdgeWrite) AND (NOT #ReserBuffer) THEN

    //除最后一个元素外,将所有元素向上移动

    #TempEetVal := MOVE_BLK_VARIANT(SRC := #Buffer,

                                    COUNT := #StartNumElements - 1,

                                    SRC_INDEX := 0,

                                    DEST_INDEX := 1,

                                    DEST => #Buffer);

    //将新值存储到第一个元素

    #Buffer[#StartLowerLimit] := #NewVaule;

    // //除最后一个元素外,将所有元素向上移动

    // #TempEetVal := MOVE_BLK_VARIANT(SRC:=#Buffer,

    //                                 COUNT:=#StartNumElements-1 ,

    //                                 SRC_INDEX:=1,

    //                                 DEST_INDEX:=0,

    //                                 DEST=>#Buffer)

    // //将新值存储到第一个元素

    // #Buffer[#StartLowerLimit] := #NewVaule;

    ;

END_IF;

//复位缓冲区

IF (#ReserBuffer) THEN

    // 复位缓冲区数据为“0”

    FOR #StartElementReset := #StartLowerLimit TO #StartUpperLimit DO

        #Buffer[#StartElementReset] := 0;

    END_FOR;

    ;

END_IF;

//写上升沿

#StartEdgeWrite := #Write;

END_FUNCTION_BLOCK

网友F:
用读取域和写入域就可以,创建一个数组,实现先请求先响应

网友G(2021-02-25):
厉害了,没用过

网友H:
谢谢分享你的资源亲切

网友I(2021-11-25):
参考200软件帮助

网友J(2024-09-26):
IF (#Write) AND (NOT #StartEdgeWrite) AND (NOT #ReserBuffer)

这个条件一直是False,为什么还能执行后面的块移动语句,两个IF语句在结束end if前面有个 ; 是不是多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