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网关应该如何改善?

楼主(2020-12-08):
物联网网关应该如何改善?

如果要使物联网网关的各个性能指标都达到优良,这会给制作带来难度,而在实际应用上,可能有些指标对某一特殊的被测信号并不产生影响。因此,改善 物联网网关性能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在设计选用物联网网关时,首先应从测试环境的要求、被测信号的待点、测试精度的要求等主要方面考虑,确 定物联网网关性能和工作环境参数等重要指标,在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下,综合考虑物联网网关的种类、结构、材质、 尺寸、重量和寿命等    参数指标。

如何改善物联网网关性能

1、结构、材料与参数的合理选择

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合理选择材料、结构设计物联网网关,确保主要指标,放弃对次要指标的要求,以求 得到高的性价比,同时满足使用要求,即使对于主要的参数也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标。

2、差动技术

差动技术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如电阻应变式物联网网关、电感式物联网网关、电容式物联网网关中都应用了差动技 术,不仅减小了非线性,而且灵敏度提高了一倍,抵消了共模误差。

3、平均技术

常用的平均技术有误差平均效应和数据平均处理。常用的多点测量方案与多次采样平均就是这样的例子。

4、稳定性处理

物联网网关的稳定性也就是是指物联网网关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其性能参数的能力,一般用在室温条件下经过 一段时间后,物联网网关的输出和起始定标的输出的差异程度表示。

造成物联网网关性能不稳定的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环境条件的变化,构成物联网网关位移物联网网关的各种材料 与元器件性能将发生变化。为了提高物联网网关性能的稳定性,应该对材料、元器件或物联网网关整体进行必要的稳定 性处理。使用物联网网关时,如果测量要求较高,必要时也应对附加的调整元件、后接电路的关键元器件进行老化 处理。

对于磁件材料、导电材料、绝缘材料等电工材料,可以将它们储藏一段时间,并在必要的情况下预先施加 一定的工作电压,使其工作一段时间以稳定它们的性能并进行筛选。

5、屏蔽、隔离与干扰抑制

屏蔽、隔离与干扰抑制可以有效削弱或消除外界影响因素对物联网网关的作用。如对于电磁干扰,可以采取屏 蔽、隔离措施,也可以用滤波等方法抑制。

6零示法、微差法与闭环技术

这些物联网网关可供设计或应用物联网网关时,用以消除或削弱系统误差。

7、补偿与校正

补偿与校正可以利用电子技术通过线路(硬件)来解决;也可以采用微型计算机通过软件来实现。

8、集成化、智能化与信息融合

集成化、智能化与信息融合将大大扩大物联网网关的功能,改善物联网网关压力物联网网关的性能,提高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