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式空调机组

楼主(2020-12-08):
现在有7台组合式恒温恒湿空调,屋顶有两台冷热源机组,各有两台循环泵。现在我每一台组合式空调都有一台PLC控制柜门上有一个触摸屏控制。现在需要跟屋顶的冷热源主机进行通讯,就是当开任意一台空调就自动开屋顶的主机以及水循环,要怎么实现?每个PLC之间都需要通讯吗?第一次发帖,有帮个忙的大哥吗?在下小白,见笑了。

网友A:
这个屋顶的空调运行于固定模式即可。常规是一台制冷一台制热(恒温恒湿要求加热增温制热接入,要求制冷接入制冷机组)。至于PLC之间通信肯定是必须要的。不过你可以采用硬件点IO通信(简单易行,不过接线稍微多一些)、485通信或者其余总线通信均可(例如汇川自带的CAN总线等等)。说白了就是把下面开机开阀请求送入上面PLC,执行上面的开机开阀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