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图如何转换为接线表

楼主(2020-12-09):
需要知道他的+ - 反馈给定

网友A:
可以用的启动信号为你的继电器的反馈信号,不就行了吗,不知道我说的是是否能理解。,。。

网友B(2021-01-20):
霍尼韦尔的执行器,Y为模拟量信号输入(0/2~10V对应0~100%开度),位置反馈为模拟量信号输出(2~10V对应0~100%开度),⊥为两个模拟量信号的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