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的调试方法详情介绍

楼主(2020-12-09):
阀门定位器的调试方法详情介绍

阀门定位器的调试过程对后续使用有很大帮助。我们将详细介绍调试方法。

对于旋转致动器,阀门定位器的工作范围为100°。定位器的转轴体是传动轴的延伸部分,直接安装。首先,对供气源和执行机构供气进行气动连接,将选择器开关设定到位置2(手动控制),接通气源,检查减压阀后压力是否符合执行器的铭牌参数要求,接通420mA输入信号。

阀门定位器的工作电源取自输入信口,由DCS二线制供电,不能将24VDC直接加至定位器,否则有可能损坏定位器电路。根据接线端子图以及设计要求进行相应的配线(一般只需+ll-12)。

用手动方式打开/关闭阀直到到达停止位置,确保操纵杆自由地移动。阀门定位器开始自动行程操作,按如下进行:先切换到操作形式2级,同时按UPDOWN键保持,短暂地按RESET键,等一会直到显示的从30的到计数完成。

放开UPDOWN键,等大约2~5分钟直到完成自动行程。自动形成操作一结束,形成就以百分率和闪光的冒号在显示器上显示。按RESET3秒以在永久性存储器中保留测量值(EEPROM)。

使阀门定位器返回到操作形式1级,确保旋转开关在位置01。自动行程功能确定阀停止和调节控制参数,在此功能成功地运行后,阀门定位器将切换到控制形式。如果自动行程功能失败,则要检查供气压力,通过手动作用检查定位器正确的操作范围。如果阀有振动达到趋势,增加不工作区域(建议值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