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v20.1安装后,出现错误,进入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2020-12-09):
RSLogix 5000  v20.1安装后,出现错误,进入程序出现错误

如图所示,安装完成后,点开程序,出现图2所示,可以进入程序,进入程序打开文件选项,选择plc文件出现图1情况,然后程序卡顿,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需要卸载重装吗,已经卸载多遍重装仍出现以下问题,电脑是win7旗舰版如果需要卸载重装,麻烦给一下卸载方法与程序链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选择完整的系统镜像进行安装,之后重新安装软件即可。

网友B:
最好安装20.05版本。相对稳定一些

网友C:
有安装包吗?发我一个,谢谢

网友D:
重装系统不行的话,就换个安装程序,<此处内容被屏蔽>程序也可以换一种,个人建议重新换个安装包,<此处内容被屏蔽>的看好了版本和对电脑的要求

网友E:
V19.01相当稳定,主要是不挑操作系统,好PJ或SQ,XP,WN7,32和64位都可以,CPU降级也好降,一刷就行了。我感觉软件什么版本不重要,好多功能我们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