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单按钮在一个时间点只能存在一个动作

楼主(2020-12-09):
请问在一个操作画面的多个选择单按钮,怎么关联后,只能点一个动作,必须把动作的取消后才能点其它按钮。

楼主:
现在每个按钮的变量都不同,都是布尔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每个按钮的变量都不同,都是布尔量

现在每个按钮的变量都不同,都是布尔量

网友B(2021-01-12):
没做过这样的按钮,都是用SEL选择功能块

网友C:
笨一点就按下脚本里把其它BOOL清零啊。其实这个按你的要求应该用一个整型变量来做选择的。按下时选择int值为0,1,2,3……

网友D(2021-04-09):
这个多简单

网友E(2021-10-17):
现在每个按钮的变量都不同

网友F:
先与再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