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测试变频器通讯功能

楼主(2020-12-09):
请问各位同仁,用软件测试变频器的通讯功能,不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试试其他串口软件,通讯无非就是 站地址 波特率,校验,通讯的方式,RTU和ASCLL码,然后看串口指示灯。然后地址功能码记得+40001容易忽略。

网友B:
楼主,你首先应该设置好变频器站号、通信参数(包括数据位、校验方式、停止位、波特率等)、通信协议(Modbus RTU还是Modbus ASCII),确定好这些后,可使用一根USB转RS485通信电缆去连接变频器,通信连接也要检查正确。

之后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变频器(这种方式比较直观),我们假设你设置的站号是1、波特率9600、8位数据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通信协议为Modbus RTU协议:
比如要启动变频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发送:01 06 20 00 00 02 03 CB(根据你的贴图得出的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数据),如果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正确,接线正确,那么变频器收到这条命令后会执行启动操作,并且会原样返回这条命令:01 06 20 00 00 02 03 CB
01 06 20 00 00 02 03 CB报文含义如下所示:
01:从站地址,即就是你设置变频器参数时设置的变频器作为Modbus从站站号;
06:功能码,即就是写单路保持寄存器之功能码;
20 00:寄存器实际地址的高8位和低8位,给该寄存器赋值可以实现变频器正转、反转、停止等操作;
00 02:寄存器数据的高8位和低8位,这里根据你的贴图,可以得出给寄存器2000写0002可实现启动操作;
03 CB:CRC校验的8位和8位

其他命令亦可通过此种方式进行测试,当然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和modSan调试助手也可以,但是在通信不成功的情况下,用串口调试助手更为直观,楼主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测试,如果启动命令测试成功,那么理论上其他命令也能测试成功。

网友B:
再比如测试停止操作,串口调试助手可发送:01 06 20 00 00 01 43 CA,通信正常的情况下,变频器会原样返回这条命令01 06 20 00 00 01 43 CA,如下所示:

网友B:
用modScan测试,显示从站超时没有返回,这个时候先检查一下通信硬件链接,检查一下通信参数设置,最好还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比较直观,而且你最后的贴图也都给出了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这些操作的命令格式了,测试非常方便。

楼主(2021-01-10):
引用 网友B:
用modScan测试,显示从站超时没有返回,这个时候先检查一下通信硬件链接,检查一下通信参数设置,最好还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比较直观,而且你最后的贴图也都给出了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这些操作的命令格式...



你好,我用调试助手与变频器进行通讯,可以连上,但是用plc通讯不上,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请您指导一下,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其他串口软件,通讯无非就是 站地址 波特率,校验,通讯的方式,RTU和ASCLL码,然后看串口指示灯。然后地址功能码记得+40001容易忽略。...



现在是能用串口软件通讯上,但是plc还是通讯不上

网友C(2021-02-25):
学习了,学习楼主分享,PLC控制问题找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