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CW无线测温在线监测系统技术方案改

楼主(2020-12-10):
第一章 概述

电气设备在运行中,伴随着一些安全问题,而这些问题具有突发性和不准确性, 难以预知,应对这种情况,需要一种手段去解决。我公司开发了无线测温系统。它是工业的神经,它延长我们的视线,它十分接近隐患点。由此,我们可以提前感知,采取措施,降低避免事故。

电气设备  的触点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因老化、松动或污染易造成间隙或接触电阻

增大,在通流时引起持续发热, 严重时将造成设备烧损甚至引发更大的事故。 近年来, 类似的事故已发生多起,已造成火灾和大面积的停电事故。

开关柜触头的温度很难实时监测,这是因为开关柜空间有限,但柜内元件较多, 且高压带电元件大多裸露,常规的温度测量方法无法使用。无线测温系统已成为测温领域的趋势。

一、产品应用

具体应用在电气设备的各种触点、连接点,如开关触点、电缆接头、 母线联接点、 发电机和变压器引接线接头、电动机接线盒接头等,通过分布式安装在各个测温点上的传感器及时掌控易发热点的温度变化,在事故隐患产生时提前预警,避免事故的发生。

二、产品设计思想

首先系统采用分散式就地安装的温度传感器,与测温位置直接接触;然后通过无线方式将这些前端传感器采集的温度数据发送到测温主机的液晶显示屏上; 无线测温 主机可以根据自定义的温度进行相应的智能控制。      之后无线测温主机通过    RS485 连接线将工控机相连,构成电气监控管理上位机系统;最后上位机在无线测温软件平台上进行数据存储,实时监控,智能分析,实施在线监测,在事故隐患产生时提前预警, 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

三、产品特色

安全性:体积小,等电位单点绝缘安装,不降低电气设备的安全性能。

可靠性:金属外壳设计,形成电屏蔽,在强电磁场下稳定工作。

准确性:采用 NTC高精度感温元件,测量精度达到± 0.5 ℃接触式测温,能快速准确地反映测温点温度变化

实时性:温度有变化即时发送,实时监测,快速反映。

温度无变化, 10 分钟发射一次,低功耗设计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系统性:安装灵活组网简单,可融入企业电气自动化系统,数据共享快捷管理。

四、对企业产生的效益:

提升企业安全方面的信息自动化水平,用实际意义保障生产。

节省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量。

可以省去一些其它的测温设备。

实时在线监测,及时掌握温度变化信息,在事故隐患产生时提前预警,避免事故的 发生

第二章 无线测温系统的组成

一、主机

无线测温通信终端能够准确自动接收探头传来的测量温度数据,对数据进行准确分析处理,能够实现以下功能:

1.主机能够准确接收1-12 个探头传来的温度数据。

2 液晶屏能准确显示输出的每只传感器测量的数据,数据显示能够区分出那一路触头传来的温度数据以便用户能够方便的看出各个测量点的温度值。

3.温度报警,在一组传感器中有一路达到报警值就要报警。报警值可以人工设置,方式为声光报警。

4.温度达到一定温度时能够发出一个信号,驱动风扇转动(风扇电流最大可以达到5A ,可以外置其它输出线路),当温度降低到一定温度时能断开风扇电路。(温度可人工设置)

5.一个跳闸控制接口,当温度达到一定值后无线测温接收装置能够发出信号,切断该电路。(跳闸温度值可以人工设置)

6.无线测温通信终端220V 交流电直接供电。

7.一个 RS485 接口,电脑软件或其他综保设备可以通过该接口采集温度信号实现集中显示控制。

二、温度传感器

1.低功耗设计,采用3.6V 进口耐高温锂电池供电;

2.测温范围 -40~180度,采用高精度NTC传感器;

3.采用无线通信方式,将采集的温度以无线形式发送给主机,温度每变化一次,发送一次,温度无变化 10 分钟刷新一次,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4.每个测温端具备独立的序列号,最多65536  种(避免传感器混淆);

5 不受周围金属磁场干扰,在强电磁场情况下稳定工作;

6.室内传输距离达到100 米,室外传输距离300 米;

7.工作频率在433MHZ

8.测温的精度控制在0.5 ℃以内;

9.探头使用寿命:10 年;

10. 最大发射功率:≤  10mW ;

11.最远传输距离:≥ 300m (无阻挡);(如需更远距离,技术人员可根据现场实地情况,进行无线组网,真正做到远距离传输。

第三章 具体方案

在每一个出线电缆头的A、 B、 C 三项各安装一支无线温度传感器,在配电室内安装无线测温 主机,无线测温主机与后台监控电脑之间可采用屏蔽双绞线连接。

1、无线测温传感器

安装在电缆两端接头, 采用无线信号传输, 信号不受电缆沟深度和弯角的影响,可实时将 各电缆接头的温度数据传输至无线测温主机。

测温位置

安装位置

数量(单位:根)

总数(单位:支

电缆接头

出线电缆头

2、无线测温主机

根据位置现场位置需安装在配电室,一个无线测温主机可以接收120支无线测温传感器上传温度。现场需两台无线测温主机。主机与后台之间可通过RS485通讯将数据传输至后台。也可通过主机查看个测温点温度状态。

产品名称

安装位置

数量(单位:台)

总数(单位:台)

无线测温主机

根据现场情况安装

一、无线组网图

二、传感器安装描述

1.航空胶固定

采用具有导热耐高温坚固型的航空业专用胶来固定传感器,将传感器粘合在电气备易发热的点(开关触点、电缆接头、母线联结点、发电机和变压器引接线接头、电动机接线盒接头等)具体方法如: 将航空胶均匀涂在无线传感器底面,然后将传感器粘合在母排上用扎带紧固防止下滑,过 3 小时后航空胶凝固。

2.卡子固定

采用专配的不锈钢卡子将传感器固定在电气设备易发热的点(开关触点、电缆接头、母线联结点、发电机和变压器引接线接头、电动机接线盒接头等)具体方法如:将传感器底面和母排完全接触,然后用不锈钢卡子将传感器紧固在母排上,使用卡子可方便传感器更换。

三、产品常用现场安装示意图片

第四章 无线测温系统后台软件

一、直观显示接头的温度

软件充分发挥了温度监测与地理信息相结合的优势, 在软件界面上直观显示开关 电源柜图、并在图中显示出接头(母排、出现电缆头等)分布位置,软件可实时显示出接头的温度数值。

二、图示化功能菜单,汇集了系统的主要功能,简洁明了

功能菜单上包括了总貌、报警、对比、历史、设置、退出、多窗口、导航、诊断、帮助、关于等功能按钮,通过单击即可进入相关功能。

三、功能强大的报警分析功能

系统报警时,“报警”对话框自动弹出,提供了报警测点的的准确位置、测点名称以及这次报警的详细时间,同时在沟道平面图上测点所在位置变成红色。由于系统能指示出 故障发生的准确部位,因此能有效指导检修工作。报警功能包括超温报警、温升趋势报警 等,报警信息可以被永久记录。

四、历史记录分析,预测接头老化程度及火灾事故

历史记录分析功能保存了自系统安装以来所有测点温度的变化情况。根据您的需要选 择不同的测点、不同的时间段,可综合分析接头的运行情况。根据温升趋势,可早期预测 出接头的老化程度,并确定可能出现过热故障的部位,提供电缆设备的维修依据。

五、灵活的参数设置,满足各种复杂的现场需求

灵活的参数设置使得系统的分析和报警功能更加完善。用户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灵活 配置记录间隔、记录方式、温度报警值、温度趋势报警值等参数。

六、功能完善的系统组态软件,随时适应现场变化

专有的界面组态软件 ,可提供系统界面的在线组态,可实现测点的增加、 修改、删除及 图形界面的绘制、 修改等强大的功能。 方便灵活的组态方式, 使用户可以自行修改系统界 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