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变频器频率调不上去

楼主(2020-12-10):
求助一下大佬 德力西变频器 频率设定100 调到20就调不上去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电机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受得了?



从零开始往上调变频器 调到二十就调不动了

网友B:
变频器过载了。

网友C:
有限辐设定吗?

网友D:
初始化参数后,重新调整

网友E:
看了一下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有几个设定上限频率的参数可能会有影响。

P0.0.7

最高频率

P0.0.8

上限频率

P0.1.03

上限频率源

P0.1.04

上限频率偏置

P0.1.08

点动运行频率

……

上面几个出厂默认都是50Hz,   只有这个“点动运行频率”出厂是2.0,  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另外如果是端子输入或者VF模式的话,有没可能是输入的频率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有几个设定上限频率的参数可能会有影响。P0.0.7最高频率P0.0.8上限频率P0.1.03上限频率源P0.1.04上限频率偏置P0.1.08点动运行频率……上面几个出厂默...



“有病乱投医”。

没注意看说明书中介绍,当变频器过载会限制频率增加吗?运行时没监视电流吗?当变频器电流超过你设定电流时,频率就不在增加。

要看变频器面板的电流,钳形表测量的不准确。

网友F(2021-10-21):
大神  我用的也是德力西的变频器 可不可以把你的plc历程给我发一份 万分感谢 49447380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