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与台达变频器MODBUSRTU通讯

楼主(2020-12-10):
  • 我用的是三菱FX3U+FX3U-485BD板和台达VFD-B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

  • 请问各位前辈

  • 1,用串口调试助手时,外部硬件连接是怎样连接的?

  • 2,用串口调试通讯时,发送什么数据,返回什么数据才算通讯正常?是要发送01 03 00 00 00 00这样的数据吗?

  • 3,怎么查看plc端和变频器端是否通讯正常?

  • 4,3U-485BD板通讯正常时,SD灯和RD灯的状态是怎样的

网友A:
  • 1,用串口调试助手时,外部硬件连接是怎样连接的?

  • 2,用串口调试通讯时,发送什么数据,返回什么数据才算通讯正常?是要发送01 03 00 00 00 00这样的数据吗?

  • 3,怎么查看plc端和变频器端是否通讯正常?

  • 4,3U-485BD板通讯正常时,SD灯和RD灯的状态是怎样的

===============
1、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时,需要一根USB转RS485电缆,通信连接就是按照RS485连接就是了;
2、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什么数据测试变频器,这取决于通信协议,比如Modbus RTU协议,读操作时就可以发送01 03 00 00 00 01 ** **这样的数据,写操作时就可以发送01 06 00 00 00 02 ** **这样的数据;
3、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RS指令进行编程,至于通信是否正常,则要看是读操作还是写操作,读操作成功,那么相应变频器参数就会被读取到PLC寄存器里,如果是写操作,那么执行命令后,变频器应该会做出相应的动作;
4、通信正常情况下,SD和RD指示灯会交替闪烁。

楼主:
电脑用USB转485转换线(2线制)连接3U485BD板上(SDA,RDA短接接A,SDB,RDB短接接B)

然后打开串口助手,设置好com口,波特率,停止位,校验,数据位,

然后打开通讯程序,启动发送程序中的某个通讯,然后串口助手可以接收到返回数据,是和程序中发送的一样,这样就算是程序没问题吗?或者说通过485BD板通讯没问题吗?

那变频器端怎么查看呢????

楼主:
搞懂了,变频器485通讯线出来给USB转485上,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命令,

如:台达VFD-B,01 06 20 00 00 12   ,变频输出频率,电机正转,通信正常

01 06 20 00 00 01,变频停止输出,电机停止通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串口调试助手时,外部硬件连接是怎样连接的?2,用串口调试通讯时,发送什么数据,返回什么数据才算通讯正常?是要发送01 03 00 00 00 00这样的数据吗?3,怎么查看plc端和变频器端是否...



恩恩  搞懂了,谢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1,用串口调试助手时,外部硬件连接是怎样连接的?2,用串口调试通讯时,发送什么数据,返回什么数据才算通讯正常?是要发送01 03 00 00 ...

客气了,有问题再来论坛。

网友B(2021-01-16):
FX3U-485BD板居然支持 MODBUS?

网友C(2021-03-08):
波特率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