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经验分享】设备可靠接地,你做到了吗?

楼主(2020-12-10):
前几天发生一个“小故事”。

一设备除了电动机单独接地线以外,没有再做接地处理。一电焊工在焊接设备时,电控柜里几根接地线都几乎软化了。

分析原因还是接地问题!原来这个设备有三个单独机构框架组成,每一部分几乎没有机械焊接联系,最多是靠弹簧连接,弹簧连接不能算接地。

当电焊工焊接设备A处,此时电焊机接地线在A处搭接。焊完A处再焊接设备B处时,电焊机接地线仍在在A处搭接,焊接过程大电流流过接地线,导致接地线烧坏。

还好因为发现及时,才没有导致电控柜着火!!

关于用电设备接地的重要性,不接地的潜在危害性,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解。至于如何接地、如何可靠接地,大家都一定知道。但有时候接地还是要重视起来,否则会酿成大祸。

工作中你因为“粗心大意”犯过的错,拿来分享一下。

分享有奖50-200积分不等。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网友A:
接地是一个习惯用语,并不是做一个与大地连接的线,而是要与电源零线(PEN)或电源的保护零线(PE)可靠连接。电气安装工程中,所有金属电线管、电器柜外壳、用电设备的金属构件都要可靠连接,而且要求必须是焊接,多点焊接螺丝与电源零线连接。

不论设备安装还是运行期间维修,电焊操作必须要把焊机的电线直接搭在焊接金属构件上,不许通过其他金属构件搭接。

网友B:
遇到喂料仓焊接前就把称重传感器安装到位了,结果焊接时直接把传感器击穿了。

网友C:
有次工控机的显示屏不规则抖动,检查发现只要电焊机一工作,便出现抖动,也是接地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D:
工控机不可靠基地 也许会损坏主板或者板卡---------今年吃了好几次亏

网友E:
电焊爽了

网友F:
变频器,伺服系统都有正常的漏电值,电机一定要可靠接地线。流水线上分断金属部分要用合适的铜编织线跨接,防止操作人员同时接触两部分发生触电事故。有些纺纱类设备运行时会有静电产生,如果没有接地会产生高压,可能会烧坏电子原件,也可能对操作人员放电,容易发生二次事故,也有可能会高压放电打火引起火灾!

网友G:
仪表的工作接地如果没弄好,仪表会出现数据飘移

网友H:
焊机接地搭在设备上,瞬间伺服线里的接地线从头烧到尾

网友I:
我因为示波器没有接地把一个电源弄爆了,好久都不敢用示波器

楼主:
活动火热进行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因为示波器没有接地把一个电源弄爆了,好久都不敢用示波器



示波器怎么接地?  不是选择好相应的测试类型(交直流、电压、电流……)以及量程,然后黑笔接负、红笔接正就可以了吗?  我确实不清楚哈,麻烦帮忙解答

网友J:
可能自己弄的是偏弱电、通信方面的技术,接地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弄传感器时, 接地线 虚接不牢靠,导致采集的数据不稳定。

网友K:
设备机壳未正确接地,导致电路板元器件损坏!

网友L:
检修一个控制柜时只检查紧固了柜内接线,柜门上接线没有检查,结果柜门上一个公共端接线端子松,运行时关柜门的震动造成公共端接线抖动断开,设备跳闸停运了。

网友M:
楼主所介绍的情况,算是因为接地线的负载量不够大,导致的问题吧。

之前遇到过最多的情况就是部分设备不解地,经常导致操作员被静电打的情况。

不管是为了什么,设备安全接地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