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00CPU的更新过程映像输入指令

楼主(2020-12-10):
请教下各位老师,我在学习使用UPDAT_PI指令遇到了问题,在博图平台用的虚拟仿真方法来学习的(没有任何硬件设备,穷:(。
我的系统搭建如下:

设备组态如下:

设置输入模块DI16X24VDC HF_1的I/O地址过程映像PIP1如下:

HMI的按钮与变量”关联,按下按钮,按钮变绿。试验了两种方法,感觉很奇怪,求答疑解惑:
(1)变量“输入”的地址设置为I0.1:
UPDAT_PI指令的参数设置如下图,结果发现用虚拟HMI的输入I0.1(置位位和复位位)在UPDAT_PI不启动
时按下输入按钮是有效的,而在UPDAT_PI启动时,输入I0.1的虚拟按钮按下去,I0.1不导通,而且虚拟按钮
按下去一会就自动变为灰色

(2)变量“输入”的地址设置为m0.1
故障现象和(1)类似,只是在UPDAT_PI接通状态时,按住输入按钮不会再变成灰色,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就因为I0.1是硬件的地址,没别的原因

网友A:
硬件输入地址变量的改变只能通过外部输入改变,慢慢体会,编程时不能通过内部变量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