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udio5000V32失败

楼主(2020-12-11):
如图,安装失败,安装LOG记录,错误代码1603:

Common Install: InstallProduct return code for [Logix Designer] was (InstallFailure)1603

Common Install: Error code: 1603 has been set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请指导指导

万分感谢。

网友A:
Studio5000 v33.00多国语言版安装视频

https://mp.weixin.qq.com/s/VzQkfwW5GWCEeaxHMHE4K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udio5000 v33.00多国语言版安装视频https://mp.weixin.qq.com/s/VzQkfwW5GWCEeaxHMHE4KA...



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啊。老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udio5000 v33.00多国语言版安装视频https://mp.weixin.qq.com/s/VzQkfwW5GWCEeaxHMHE4KA...



怎么 po jie 啊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udio5000 v33.00多国语言版安装视频https://mp.weixin.qq.com/s/VzQkfwW5GWCEeaxHMHE4KA...



谢谢你的视频,但是我安装步骤方式和这个一样的,就是有错误,安装不了

网友C:
学以一下

网友D(2021-01-12):
V33版本的emulate没法用4.00.02版本的FTactivition授权,会显示版本太低,要求安装最新版,但V32版的STUDIO5000和EMULATE都可以用4.00.02版本的FTactivition授权,软件和授权文件见如下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I24M9lVoli6a-dyeOFx9Q
提取码:l451
里面附带了V32版本的EMULATE,望采纳

网友E:
AB的软件安装确实麻烦,楼主这种情况也遇到过,多数还是系统不合,选择合适的WIN10版本,WIN7系统下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基本可以确定是电脑的系统的兼容有问题。 V32 建议在win10 下安装。

网友G:
系统不行,现在一般都是在虚拟机内安装

网友H(2021-09-11):
RSLINK不能安装,要罗克韦尔安全客户端怎么回事

网友I(2022-01-30):
你可以把logix desinger CHS 这个安装包 删除了,再重新 安装

网友J(2022-03-03):
引用 网友D:
V33版本的emulate没法用4.00.02版本的FTactivition授权,会显示版本太低,要求安装最新版,但V32版的STUDIO5000和EMULATE都可以用4.00.02版本的FTact...



感谢分享

网友K:
这个怎么接线啊

网友L(2022-04-04):
虚拟机+系统+STUDIO 5k V32 其他的软件不要装,就肯定能用

网友M(2022-05-29):
我用虚拟机+win7 64位,没见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