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

楼主(2020-12-11):
非易失性存储器主要是用来存放固定数据、固件程序等一般不需要经常改动的数据。目前主流非易失性存储器主要有EEPROM、MRAM、FLASH、FRAM。

EEPROM的存储原理
EEPROM即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可以在线擦除和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EEPROM的擦除不需要借助于其它设备,它是通过高于普通电压的作用来擦除和重编程;且可以Byte为最小修改单位,不必将资料全部洗掉才能写入。但由于EEPROM的存储容量一般不大,因此主要应用在小存储数据的场合,比如电脑的BIOS ROM芯片和配置信息存储等。

EEPROM选型

EEPROM特点
EEPROM解决了传统ROM/OTP只能出厂前或一次性固化程序而不利于调试的问题;也突破了EPROM必须脱机用紫外线来擦除的繁琐和不稳定等问题。

EEPROM直接采用电来重写数据,并可按字节进行擦除和再编程,从而克服了一般ROM的缺点和不足。

但由于EEPROM的存储量一般不大,因此只适用于一些小容量存储的场合。

EEPROM应用场合

楼主:
非易失性存储器主要是用来存放固定数据、固件程序等一般不需要经常改动的数据。目前主流非易失性存储器主要有EEPROM、MRAM、FLASH、FRAM。

楼主:
EEPROM特点
EEPROM解决了传统ROM/OTP只能出厂前或一次性固化程序而不利于调试的问题;也突破了EPROM必须脱机用紫外线来擦除的繁琐和不稳定等问题。

楼主:
EEPROM直接采用电来重写数据,并可按字节进行擦除和再编程,从而克服了一般ROM的缺点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