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运算器计算,想知道运行原理看这里

楼主(2020-12-11):
 数学运算器,将输入信号进行数学运算(加减,乘除)后,转换为隔离的模拟量信号输出,经过隔离传送,转换成所需的信号给其它仪表。可以与单元组合仪表及DCS、PLC等系统配套使用,给予现场仪表信号隔离、信号转换、信号分配、信号处理等,从而提高工业生产过程自动控制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带液晶显示,通过红外轻触按键切换显示不同通道的参数,显示实时测量值、理论输出值、单位及通道号。  现代的电子计算器能进行数学运算的手持电子机器,拥有集成电路芯片,但结构比电脑简单的多,可以说是代的电子计算机(电脑),且功能也较弱,但较为方便与廉价,可广泛运用于商业交易中,是必备的办公用品。  运算器的处理对象是数据,它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所以数据长度和计算机数据表示方法,对运算器的性能影响极大。能对一个数据的所有位同时进行处理的运算器称为并行运算器。如果一次只处理一位,则称为串行运算器。有的运算器一次可处理几位(通常为6或8位),一个完整的数据分成若干段进行计算,称为串/并行运算器。运算器往往只处理一种长度的数据。有的也能处理几种不同长度的数据,如半字长运算、双倍字长运算、四倍字长运算等。有的数据长度可以在运算过程中指定,称为变字长运算。按照数据的不同表示方法,可以有二进制运算器、十进制运算器、十六进制运算器、定点整数运算器、定点小数运算器、浮点数运算器等。按照数据的性质,有地址运算器和字符运算器等。  运算器的基本功能是完成对各种数据的加工处理,例如算术四则运算,与、或、求反等逻辑运算,算术和逻辑移位操作,比较数值,变更符号,计算主存地址等。运算器中的寄存器用于临时保存参加运算的数据和运算的中间结果等。运算器中还要设置相应的部件,用来记录一次运算结果的特征情况,如是否溢出,结果的符号位,结果是否为零等。  工作原理:  该系统的数字和运算的输入按键以4×4的矩阵键盘为基础,单片机采用线反转法对矩阵键盘进行驱动,并用LCD12864对输入内容进行显示,在每一次按键按下的时候,通过系统预先设计好的程序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处理和计算,在所有数字和运算法则输入完之后,以“=”为输出结果的标志,在按下之后将运算的结果显示到LCD12864的液晶屏幕上。整个系统的工作过程为:首先进行初始化和按键扫描,然后判断按键位置,读出按键值,进行键值的存储和计算并实时的显示到液晶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