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看看,帮帮我

楼主(2020-12-12):
如图所说,一个通讯模块,我想改变他的通讯地址,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他默认是9600,N,8,1

哪个大哥帮我看看,他说的高字节低四位是波特率,是Bit8到Bit11,从600波特率到115200,该怎么设置?一共四个位

我没理解明白,谁帮我看看

我读了一下H0003的默认值,  确实是1

网友A:
高字节高四位的二进制组合计算出来的数代表:波特率,9600-115200.顺序从0到8

高字节低四位的二进制组合计算出来的数代表:校验位,顺序从0到3

网友B:
大概是这么理解

高字节

低字节

检验位

波特率

广播地址

设备地址

比如波特率改为4800的话,就把高字节低4位的值设置成3(0011)

波特率

校验位

N,8,1

E,8,1

0,8,1

N,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字节高四位的二进制组合计算出来的数代表:波特率,9600-115200.顺序从0到8高字节低四位的二进制组合计算出来的数代表:校验位,顺序从0到3...



哦 是  组合计算的数据,上面说的是高字节低四位表示波特率啊,您说的是,高字节高四位表示波特率,这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这么理解高字节低字节高低高低0000 0000 0000 0001检验位波特率广播地址设备地址比如波特率改为4800的话,就把高字节低4位的值设置成3(0011)波特率0600112002240...



谢谢  我想我明白了    H 1501    就是   19200,E,8,1 了

楼主:
再次感谢1楼和3楼,3楼还做了个表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尚和沙"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高字节高四位的二进制组合计算出来的数代表:波特率,9600-115200.顺序从0到8高字节低四位的二进制组合计算出来的数代表:校验位,顺序从...



嗯,写反了,是的,就是个二进制组合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青年加油奥利给"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尚和沙"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高字节高四位的二进制组合计算出来的数代表:波特率,9600-115200.顺...



恩恩  ,我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C(2021-02-25):
广播地址是什么意思?只能是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