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PLC接中间继电器等外部设备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0-12-13):
我的硬件这块知识比较匮乏,此前用过继电器型PLC,不需用中继电器,但是买了晶体管型PLC,有点不会玩了,特别是硬件接线这块,所以有几个问题问下:

  1. 我想先做个控制面板,在面板上要有晶体管PLC,中间继电器、按钮、指示灯、还有电机、接线端子、开关电源,如何做到这些器件绝缘,就是220v的接线端不暴露出来?采用什么样的合理结构?是否还进行接地?

  2. 如何用接线端子避免所有导线都接在开关电源的正负极上?

  3. 中间继电器选型,就选交流220V,直流24V的就可以吗?

  4. 如果是控制8到10个指示灯的话,外加电机,今后考虑在加个线性模组,如何确定中间继电器的数量、电压电流?开关电源的功率、电压、电流?

  5. 如果按照序号4做一套控制系统的话,如何评估这个电路系统的电压、电流、功率是否合理?

以上问题涉及电路能力匹配计算,这块我很薄弱,之前看过别人做的电路图,但那是继电器型,与我买的晶体管PLC有很大不同,就怕接线出爆炸烧坏的事故,我完全是自学,一定要在安全上多下功夫,谢谢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A: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都是集电极开路形式,有PNP和NPN二种。NPN输出型,输出点接继电器线圈,线圈另一端接电源正极,电源负极接PLC输出端的com;PNP型输出,输出点接继电器线圈,线圈另一端接电源负极,电源正极连接PLC输出端的com。

PLC外接继电器以后,就跟继电器输出型的PLC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