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使用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楼主(2020-12-14):
工艺管道上的设备都需要有规范的安装使用方法,才能保障设备的完好有利于其运作,本文为大家介绍一下涡街流量计在使用中应该注意的两点事项,以便发挥流量计的用处。

1,确定流量下限、选好适当口径。

首先,对工艺提出的流量上、下限和正常流量进行分析,将流量(kg/m3)换算成工况流速(m/s),涡街流量计在正常测量范围内,雷诺数Red2×1047×106这间。在这一范围内,测量流量的准确度能达到技术指标规定的准确度,超过这一范围将会产生很大的测量误差。涡街流量计可测量上限流速,一般气体达60m/s,蒸汽可达70m/s,液体可达7m/s。涡街流量计的特性是“怕低不怕高”,因此对涡街流量计流量下限的确定至关重要。在一般情况下选择的仪表口径应使气体小流速不小于7m/s,液体流速不小于0.7m/s。如流量达不到此要求应适当采用间缩、间扩减少管损。在选择口径时还要尽量避免正常流量所产生的频率在50Hz左右,因为工频干扰进入仪表不易被察觉,将造成计量误差。

2,必须进行动态补偿还。

由于涡街流量计只能测出当时管路中的工况体积,同样的流速,压力,温度等各参数的变化使之密度也发生变化,而工况体积保持不变,涡街流量计产生的频率也不会随之变化,因此,同样的频率却通过了不同标况流量。所以测量气体、过热蒸汽时必须加压力、温度补偿,测量饱和蒸汽时加压力补偿,测量液体时加温度补偿。涡街流量计由传感器和显示仪表组成。一般来说,配套显示仪表都具有各种补偿功能,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设定。

涡街流量计由传感器、计数显示单元、前置放大器组成,它的计数显示单元可以对转换器输出的信号进行计数用以实现对流量的记录、存储、计算和设置等功能。也称为它的二次仪表,是由单片机系统构成的。除此之外,还可以用来控制液晶显示器以显示其测得的瞬时流量和总流量等信息。但有的涡街流量计可以与远程计算机进行数据通信,带有通信接口,是用来实现动态监控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