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贴式液位开关的选用及安装详解

楼主(2020-12-14):
1、工作原理

采用自适应“变频变幅超声波技术”,余振工作方式。

1)一个监测点用吸附于外罐壁的两个探头来实现监测,一个是发射探头,一个是接收探头;

2)发射探头发射超声波,在罐壁中来回反射,接收探头接收沿着罐壁传来,经过衰减后的余振信号;

3)当被监测点有液体时,由于超声波向液体中的透射率高,发射探头发射的超声波信号向液体中传播走、损失掉的能量多,接收探头接收到的剩余能量值就小;

4)当被监测点无液体时,由于超声波在空气中的透射率极低,发射探头发射的超声波信号向气体中传播走、损失掉的能量少,接收探头接收到的剩余能量值就大;

5)接收探头把接收到的信号传给主机,主机会自动根据信号能量值的大小判断被监测点有液或无液;

6)有液或无液输出一个开关量,用于联锁相关设备或进行声光报警。

2、ELL外贴式液位开关的技术

1)采用了西安定华公司的外测声纳信号处理技术——“微振动分析”技术。使仪表能排除干扰信号,锁定真实的余振信号,更加稳定、准确的判断液位状态。

2)采用了西安定华公司特有的变频变幅超声波技术。使仪表能够不受温度变化、时飘及罐壁附着物增加的影响,达到在任何工况下都能稳定、可靠的监控液位。

3、 ELL外贴式液位开关的优点

ELL外贴式液位开关从罐外检测液位的完全非接触检测仪表。

1)不停车在线安装,不开罐、不动火、不用法兰,不增加泄露隐患;

2)不受被测液体黏度影响,不受液体纯净度影响;

3)不受介质的密度、压力、温度等的影响;

4)无机械运动元件,耐用无磨损。

4、变频超声波外贴式液位开关的选型

ELL-SA-GE增强型

适用于各类储罐、中间槽、反应釜。有单点检测和双点检测两种。

ELL-SA-PE管道型

适合管道安装,测量管道内有无液体。

5、防爆等级

1)隔爆型Exd IICT6 Gb、WF1、IP67

2)本安型Exia IIBT6 Ga、 WF1、IP65

6、 ELL变频超声波外贴式液位开关的输出

1)隔爆型

继电器 / RS485 Modbus /继电器输出+RS485通讯功能

2)本安型

两线制4~20mA输出 ,可通过配置安全栅来实现开关量输出。

7、外贴式液位开关组成

主机(现场变送器)一台;测量头(传感器),单点测量头2个,双点测量头4个;专用线缆。

8、外贴式液位开关主机安装

安装位置选择

1)靠近被测容器;

2)避免阳光直射;

3)尽量防淋雨;

4)极寒区域(低于40℃)需加伴热仪表箱。

安装

1)现场安装位置立一根2寸(60mm)立管;

2)用U型卡将仪表安装支架固定于立管上;

3)将仪表主机固定于安装支架上。

9、外贴式液位开关探头安装

探头安装位置的选择

1)外贴式液位开关探头

  • 在报警高度安装,一个报警点的发射探头和接收探头在同一水平线;

  • 一个报警点的发射探头和接收探头间距0.8~1.2m;不跨焊缝,尽量远离焊缝;

  • 打磨安装面的面积应不小于φ80mm的圆面(若有保温层,开保温层的面积应在φ200~300mm);

  • 表面无锈蚀,无漆层,无锈坑,平整光亮。

探头安装步骤

1)安装位置处理

打磨安装面的面积应不小于φ80mm的圆面(若有保温层,开保温层的面积应在φ200~300mm)

表面无锈蚀,无漆层,无锈坑,平整光亮。

2)逆时针旋松遮蔽罩,使遮蔽罩上沿预留出安装密封胶圈的位置;

3)擦干净测量头表面和处理好的安装位置表面;测量头表面均匀地涂一薄层硅油;

4)先将测量头的边沿贴紧安装面后,再慢慢让测量头面和安装面接触,zui后稍向上用力推压,使磁环能够完全紧密的吸附在罐壁上;

5)顺时针旋紧遮蔽罩使其压紧密封胶圈,注意:当测量头面和安装面有相对滑动是时,则表示已经用力太大,这时要观察密封圈是否受压过大向外翻;密封胶圈与罐壁之间涂933密封。

10、外贴式液位计现场安装穿管、布线

现场敷设防爆镀锌钢管,建议采用6“管,液位测量头采用防爆挠型管和镀锌钢管连接:防爆挠型管接口选用测量头端G1/2“(内)~三通接线盒端G1/2“(外);三通接线盒加G1/2“(外)转G3/4”(内)接6“镀锌管。

11、测量头穿线镀锌钢管进仪表主机采用防爆挠型管

防爆挠型管接口选用镀锌管端G3/4“(内)~仪表端G1/2”(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