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r-je-a接线问题

楼主(2020-12-14):
捕获.PNG各位老师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三菱的MR-JE-A系列的放大器手册上只有QD75D接线方法  请问QD75P可以和这个MR-JE-A集电极开路接吗

QD75P又如何和MR-JE-A接线 麻烦各位老师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QD75D是差分接线方式,QD75P是开集电极接线方式

网友A:
MR-JE-A既可以做开集电极接线方式,也可以做差分接线方式。集电极接线方式抗干扰能力较弱,差分方式接线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QD75D是差分接线方式,QD75P是开集电极接线方式



谢谢您  我知道这两种 就是mr-je-a手册上就只有差分的接法 我使用的是    QD75P4手册上没这个接法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