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送器?

楼主(2020-12-14):
1.变送器工作原理--简介

  变送器(transmitter)是把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转变为可被控制器识别的信号的转换器,还可以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的信号源。变送器的种类很多,用在工控仪表上面的变送器主要有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流量变送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等等。在诸类仪表中,变送器的应用最广泛、最普遍。

2.变送器工作原理--分类

  变送器的种类很多,用在工控仪表上面的变送器主要有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流量变送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等等。变送器在仪器、仪表和工业自动化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压力变送器----也称差变送器,主要由测压元件传感器、模块电路、显示表头、表壳和过程连接件等组成。它的目的是供给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一般由测温探头和两线制固体电子单元组成。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一般分为热电阻和热电偶型两种类型。

  超声波变送器----分为一般超声波变送器和一体化超声波变送器两类,一体化超声波变送器较为常用。

  电导变送器----它是通过测量溶液的电导值来间接测量离子浓度的流程仪表,可在线连续检测工业过程中水溶液的电导率。

  智能式变送器----是由传感器和微处理器相结构而成的。它利用了微处理器的运算和存储能力,可对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处理。

3.变送器工作原理

  变送器,顾名思义,变送器含有“变”和“送”之意,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变”和“送”的原理。

  所谓“变”,就是指将各种从传感器来的物理量,转变为一种电信号。比如:利用热电偶,将温度转变为电势。由于电信号最容易处理,所以,现代变送器,均将各种物理信号,转变成电信号。

  所谓“送”,是指将各种已变成的电信号,为了便于其他仪表或控制装置接收和传送,又一次通过电子线路,将传感器来的电信号,统一化。

  这种“变”+“送”,就组成了现代最常用的变送器。比如:SST3-AD就是一种将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流,转变成标准的4-20MA的电流变送器;再比如:SST4-LD,可以将重量传感器来的重量信号,转变成标准的4-20MA的重量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