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2450源表使用操作指南-安泰维修分享

楼主(2020-12-14):
吉时利源表2450是吉时利新一代数字源表(SMU)仪器,它真正把欧姆定律(电流、电压和电阻)测试带到你的指尖。其创新的图表化用户界面(GUI)和先进的电容触摸屏技术,实现了直观使用和学习曲线简便化,支持工程师和科学家掌握更迅速、工作更便捷、发明更简单。这种多用途仪器广泛用于现代半导体、纳米器件和材料、有机半导体、印刷电子技术以及其他小尺寸、低功率器件特性分析等。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吉时利源表SMU2450基本操作指南。

一、SMU2450固件版本查询与升级
1.将固件升级文件复制到U盘中。
2.确认升级文件位于U盘的根目录中,并且是该位置的唯一固件文件。
3.断开连接到仪器的任何输入和输出端子。
4.打开仪器电源。
5.将U盘插入到仪器前面板上的USB端口。
6.在仪器前面板上,按MENU键。
7.在System下面,选择Manage。
8.要更新至较新固件版本,选择UpgradetoNew。
9.要返回上一个固件版本,选择DowngradetoOlder。
10.如果仪器使用远程控制,则会显示一条消息。选择Yes以继续。
11.完成升级后,重启仪器。
二、分别配置SMU2450的commandset为SCPI、TSP和2400仿真模式
1.按MENU键。
2.在System下面选择Settings。
3.选择CommandSet旁边的按钮。
4.选择命令集。
5.系统会提示您重启仪器。
三、快速调节SMU2450的测试速度到最大
使用快速设置。按QUICKSET键可打开预配置的一键式设置菜单,其中包括电压表、电流表、欧姆表和电源设置。此外还可选择测试功能以及调整性能,以获得更好的分辨率或速度。
四、配置SMU2450输出50V电压并限制回路最大电流为50mA
设置源限制
1.按FUNCTION键之后选择sourceandmeasurement。
2.在Home界面,选Limit旁的按钮。
3.设置数值。
4.选择OK。
五、解锁interlock
只有在interlock短接时,才能使用高压输出。
六、把SMU2450当前设置保存成开启默认设置并导出设置开启默认设置
1.将仪器设置为每次打开电源时所需的设置。
2.按MENU键打开主菜单。在“s”下,选择“CreateSetup”。显示CREATESETUP窗口。
3.选择Create。将显示一个键盘。
4.输入新脚本的名称,然后在键盘上选择Enter保存它。
5.仪器将所有当前的系统设置保存到脚本并显示确认消息。单击OK。
6.按EXIT键返回主菜单。
7.在“s”下,选择“Run”。将打开“RUNS”窗口。
8.选择刚才创建的脚本。
9.选择CopytoPowerUp。
10.单击确认消息上的“OK”。
七、将用户设置保存到U盘
1.将Model2450配置为您需要保存的设置。
2.按MENU键。
3.在s下面,选择CreateConfig。显示CREATECONFIGS窗口。
4.选择Create。显示键盘。
5.使用键盘输入脚本名称。
6.选择所显示键盘上的OK按钮。脚本已添加到内部存储器中。
7.将USB闪存驱动器插入前面板上的USB端口。
8.按MENU键。
9.在“s”下,选择“Manage”。将显示“MANAGES”窗口。
10.在内部脚本列表中,选择要复制到USB闪存驱动器的脚本。
11.选择>文件传输到USB闪存驱动器,相应的文件名将显示在USB脚本框中。
八、2450后面板接线
使用选配237-ALG-2三同轴转鳄鱼夹线缆,237线结构图和实物图如下:
当没有屏蔽盒和接地设置时,只接红色夹子即可,两线和四线接线图如下:
九、kickstart软件如何设置电压表或者电流表模式
以电压表为例,sourcemode选择currentbias,currentlevel设置为零,measurevoltage选择enable,电压表配置就完成了,voltagelimit、测试点数、速度根据需要设置,在advancedconfiguraton可以设置接线方式(前后面板、两线或者四线)本文由西安安泰吉时利维修网整理发布,更多有关吉时利维修知识欢迎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