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利用PID加温问题

楼主(2020-12-15):
三菱3U系列PLC怎么能利用PID指令来控制加温,比如设定10小时成线性从0加温到400度?PID基本操作我会一点,怎么才能用时间成线性加温呢?最好有梯形图,或者帮忙出个想法,小弟新手,大神帮帮忙
我是利用3U-485BD监控温度,FX3U-4DA模拟量模块输出0-10V控制加温(控制蝶阀开度,开度大输出燃气就大),这些都弄好了,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用PID指令来完成10小时线性加温。

网友A:
没用过三菱,

1、先编个1S的脉冲用于计数器计数,其值用作时间累计,计数器上限为总时间T=10*60*3600,复位取最后一个时间段结束时的下降沿

2、先明确怎么个线性,例如,第一个小时内保持在40度,第二个小时保持在80度,第三个小时保持在120度··········

即T1、T2、T3·····,根据情况这几个时间可为变量,可编程为设定量通过画面进行设定

3、T1时间段内把40度赋值给PID设定值,T2时间段内把80赋值给PID··········

4、时间段的判断,开始计时为T1段,当计数器值大于T1小于T1+T2即在T2时间段内,依次类推

只是个思路,具体的你自己思考一下

网友B:
很好,值得用心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