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压力变送器抗干扰能力的方法

楼主(2020-12-15):
 压力变送器的适用工业范围很广,所以工作环境极易对其造成干扰。为了延长压力变送器的使用期限,就需要提高它的抗干扰性能,具体的做法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对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的选择

  目前市面上的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类别众多,输出信号主要分为mV、mA及数字输出等形式,输出信号是4-20mA等等。对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提出要求,是因为不同的输出信号会在其他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如压力变送器是否需要使用放大器及其使用的位置在哪里等等。对于需要将输出信号放大的情况,方法就是使用本身就具有信号放大功能的压力变送器。当压力变送器在干扰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使用时,在输出信号的选择上,一般使用频率输出法或是mA级输出的方法。另外,对于特殊条件下使用的压力变送器,除了对输出信号这一要素进行考虑外,还需要对压力变送器安装过滤器或是进行特殊的保护措施,以此提高压力变送器的抗干扰能力。

  2、封装

  在对压力变送器进行选择时,应综合考虑压力变送器的工作条件,如接触介质是什么、空气条件等等。为了减少压力变送器的使用故障,必须做好压力变送器的封装工作。

  3、变送器的稳定性能

  这一要求指的是压力变送器超时使用后,还能保持较高的稳定度。这是因为,许多压力变送器在超时使用后都会存在“漂移”现象。能够有效减少使用中问题产生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对压力变送器进行选择时,就对稳定性能进行考虑。

  4、压力变送器的连接距离及方式

  对于压力变送器来说,它与其他设备之间的连接距离的长短及连接方式都会影响到变送器抗干扰性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