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技术:串联谐振装置用一节分压器变比怎么计算

楼主(2020-12-15):
  串联谐振装置用一节分压器变比怎么计算?

  串联谐振装置介绍

  串联谐振也称为串联谐振耐压装置,是替代直流耐压采用工频输出的方式用于高电压电气设备的绝缘强度,串谐振是由变频电源,励磁变压器,电抗器、补偿,交流分压器几大部件组成,工艺精良,性能稳定,主要应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能源等行业部门的工频耐压试验以及大容量,高电压电容性试品的交接和预防性试验。

  串联谐振分压比的计算方式

  分压器是串联谐振组成中的一部分,作用是采集当前谐振装置的一次侧有效电压值,用于控制和显示RLC的正常运行和相关电参量,分压器与串联谐振试验装置并联后,电压经过精密采样电路到达低压臂,再由屏蔽导线输出显示到电压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就是分压比,分压比可以理解为一次电压与二次电压之比,串联谐振装置在设计时根据容量大小考虑到适用性和匹配性,有可能将分压器分成两节或者多节,在使用是可能会只用到一节,那么我们就要手动调整分压比,简单的计算方法是:当前变比值 / 数量,比如:默认变比是3000,由两节电抗器构成,那么使用单节分压器时需要手动将分压比改成1500,否则,显示电压是实际电压的2倍,有些厂家在对电缆或者是变压器满载运行时,也无法达到目标电压,往往就是通过调整分压比,而实际上电压是没有到达规程电压值,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是内芯材料发热变大,严重时,还会冒烟,所以,在选购时应该注意,必要时,实地考察工艺、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