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的NC定位反馈

楼主(2020-12-15):
PLC是永宏的FBs系列;伺服驱动器的施耐德的Lexium 23D;电机是BCH1302N12A1C

我想获取电机运行的反馈,并将数值存于PLC中,方便我进行监视,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是否需要用到PLC的高速计数器?

附一张伺服驱动器的I/O接口图:

网友A:
脉冲控制的话,监控内部的累计脉冲即可

网友B:
西门子 台达 三菱 OMRON PLC 威纶触摸屏jie mi 支持上门 LHJ62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控制的话,监控内部的累计脉冲即可



不可以从伺服驱动器中监视电机的反馈吗?我想要实时反馈的数据

网友C:
施耐德没用过,一般可以采用通信或者读取伺服AB相,不过伺服输出的AB相是差分信号,需要转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施耐德没用过,一般可以采用通信或者读取伺服AB相,不过伺服输出的AB相是差分信号,需要转换电压...



感谢提醒,我去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军仔"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脉冲控制的话,监控内部的累计脉冲即可】进行回复:        ---------------------------------------...



那需要进行通讯读取,看下伺服驱动器支持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