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变频电机选用保险丝

楼主(2020-12-15):
我现在使用的是11kw变频电机,额定电流22.5A。工作环境算是轻载,就带动一个滚轮旋转。我想问需要使用多少安的保险丝?这个值大概是怎么算出来的?感谢各位。

网友A:
兄弟,现在不流行保险丝了,前端断路器选好就行了。保险丝的目的是短路保护,断路器也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这个负载又是轻载,过载保护直接在变频器里就可以设定保护值。所以,你只需要选好来电端的断路器就OK了。你这个电机又是变频启动,变频器启动可以限制启动电流,所以冲击电流几乎不存在,你就选一个额定电流是你电机额定电流1.15-1.2倍的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B:
去年的贴怎么今年才有回复?

有断路器做短路保护,变频器内部做过载保护就够了,熔断器没必要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的贴怎么今年才有回复?有断路器做短路保护,变频器内部做过载保护就够了,熔断器没必要加了。...



楼主(2021-02-24):
引用 网友A:
兄弟,现在不流行保险丝了,前端断路器选好就行了。保险丝的目的是短路保护,断路器也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这个负载又是轻载,过载保护直接在变频器里就可以设定保护值。所以,你只需要选好来电端的断路器就OK了。你...



网友D:
快熔可以保护好你的功率器件,断路器很多情况反应没那么快,一般比较大功率的,我们还是加快熔的,你这个11kW,倒是可以不用

网友E:
赚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