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公共端多的接点

楼主(2020-12-15):
b23991f55a7c15e9e42e09b94d0ab62.jpg如图所示,圈里面的接点端子有多个元件连接,生成的端子图,显示的元件很多,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这是 什么产品的客户端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 什么产品的客户端软件?



EPLAN绘图软件

网友C(2021-04-30):
有什么适合初学者的视频推荐吗

网友D(2022-12-22):
像我这样,只用了EPLAN很少一部分功能的,还是算了吧,我只画一下图纸,出出清单,其它的功能都不太会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