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IA的WINCCProfessional与WINCCV7.4区别

楼主(2020-12-16):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下位机是S7-1500,上位机是台式机,通讯采用以太网,我想知道以前常规用的WINCC V7.X版本与博图软件中的WINCC有什么区别,博图可以在上位机做画面程序么?如果可以用的事wincc ADV 还是professional,哪个版本的可以支持?

网友A:
可以看下上面的链接,来讲博图中的wincc与单独经典wincc的区别,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博途WinCC和经典WinCC有不同点和相同点。

不同点在于博途WinCC可以作为触摸屏的编程软件用于组态设计触摸屏项目;

相同点在于博途WinCC中的RT Professional可以和经典WinCC一样作为SCADA软件运行在PC上。

但是作为SCADA软件,博途WinCC的功能还是比经典WinCC逊色一些,博途WinCC还不完全支持经典WinCC的所有功能,例如audit trial功能,博途WinCC只有作为触摸屏编程软件和RT Advanced时才支持,RT Professional还不支持。随着软件的升级,博途WinCC的功能会越来越强大,它的最新版本叫博途WinCC Unified。

网友B:
最好是你擅长哪个就用哪个

楼主(2021-01-18):
多谢,目前已经通过TIA WINCC RT PROFESSIONAL 实现了与S7-1500的通信及监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