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变送器的线性范围调整

楼主(2020-12-16):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们介绍了关于罗斯蒙特变送器如何调零点量程,安装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在之前的操作上,我们还需对变送器的灵敏度和频率响应特性做考虑,

  什么是罗斯蒙特变送器的线性范围呢?

  罗斯蒙特变送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

  以理论上讲,罗斯蒙特变送器的线性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而且罗斯蒙特变送器在此范围内,灵敏度保持定值。

  罗斯蒙特变送器的线性调整主要是在罗斯蒙特变送器零点和量程调整好以后。此时就需要来检查罗斯蒙特变送器线性,一般来说罗斯蒙特变送器的线性调整在变送器出厂校验时调好,通常不需要在现场调整。但是如果罗斯蒙特变送器现场使用时需要量程改动,或在某特定范围内线性要求较高时,就可按下述方法调整线性。

  在调整线性时,需要打开罗斯蒙特变送器本体上另外一侧的盖子,此时便可找到罗斯蒙特示波器的线性调节螺钉,此时要观察橡胶垫圈,如有损坏或严重老化应更换,核级罗斯蒙特变送器校验后应更换核级垫圈。

  向罗斯蒙特变送器施加中间量程压力,记录罗斯蒙特变送器理论输出信号与实际输出信号之间的误差ΔX,施加所调量程的满刻度压力。调整线性电位器,使罗斯蒙特变送器输出在原有值上上调如下调:(ΔX)*6*(最高量程/所调量程)。当罗斯蒙特变送器实际输出信号小于理论输出信号时,上调;当罗斯蒙特变送器实际输出信号>理论输出信号时,下调。然后需要重新调整罗斯蒙特变送器的量程和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