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差压变送器问题汇总

楼主(2020-12-16):
常见罗斯蒙特差压压力变送器问题汇总,压力差压变送器在现场容易发生的简单问题:

  1.手操器因为是英文的,用户基本上是看也不看

  关于英文的手操器:让用户知道手操器进入通讯后的个画面。

  2.不会使用手操器进行基本的操作

  快捷键代码是什么意思,用仪表箱子发货的里面有个操作指南在那里有快捷键代码,知道如何使用就可以了。

  3.用户现场的接线没有接好,导致线路电流为零

  用户反映没输出或不通讯时候要详细询问是电流多大,要具体的数值,如果没电流查电路,要直接测量仪表的两端得到数值。

  4.通讯问题

  仪表无法通讯时要询问用户供电电压是否正常,电路电流时多少,电路中是否加250电阻了。

  5.对于液位变送器,引压管里的灌冲液怎样正确的操作

  对于液位变送器因为低压或高压端安装了引压管所以引压管中一定不要有空气对于下端的引压不能出现U型段

  原因:如果液位低于引压管则引压管内的液体要反流,当液体在次生过引压管后管内会有空气,当管内压力变化时候,会在变送器显示液位变化

  6.远传变送器的正确迁移

  对于远传变送器双毛细管的,如果用户反映测量不准,要求询问用户是否按实际要求迁移了,是否调整零点了,如果没迁移要在液位是空的时候按下零点按钮5秒,仪表的量程是在零点的基础上加上要测量的液位高度*比重的压强。

  7.阀组的使用

  三阀组的使用是运行的时候两侧应该打开,中间关上.五阀组是把两侧的打开其他的都关上,调零的时候是将三阀组的中间平衡阀打开在将高压的关上,五阀组是将中间的最上面的关上高压测关闭,中间的两个打开。

  8.现场的调零

  调零包括差亚和表压变送器对大气压的调零和非以大气压为零点的的调零和量程的零点,前者可以用手操器调零例如12331快捷键,后者要使用仪表的自带的调零,在确认现场是零点的时候按Z 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