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走ModbusTCP通讯掉线

楼主(2020-12-16):
MCGS走ModbusTCP通讯闪掉线是不是我参数设置没设置好

网友A:
可能是采集频率过快的原因,下面的设备还没有反应过来进行回复;

1、将采集频率 100ms修改成 500ms,看下是否还有这样的现象;

2、可以看 报文的时间戳,读取时间和返回时间的 间隔,若有间隔大于100ms,那就证实是 采集频率过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采集频率过快的原因,下面的设备还没有反应过来进行回复;1、将采集频率 100ms修改成 500ms,看下是否还有这样的现象;2、可以看 报文的时间戳,读取时间和返回时间的 间隔,若有间隔大于10...



也不行,调到1000ms也都会有

网友B(2021-05-13):
本地端口改为502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