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的密封维护

楼主(2020-12-16):
汽车发动机的密封维护

在对汽车发动机维修时,“三漏”(漏水、漏油和漏气)现象最令维修人员头痛。“三漏”看似平常,不值一提,然而它直接影响着汽车的正常使用以及汽车发动机的外观洁净程度。能否严格控制发动机重要部位的“三漏”,是维修人员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1 发动机密封件的类型及其选用

发动机密封件材质的优劣及其正确选用,直接影响着发动机密封性能的好坏。

1.1 软木板密封垫

软木板密封垫是由颗粒状软木以适当粘合剂压制而成。常用于油底壳、水套侧盖、出水口、节温器壳、水泵及气门室盖等处。使用中,由于软木板易折断、安装不便等,现代汽车已不再首选此类密封垫,但仍可作为替代品使用。

1.2 衬垫石棉板密封垫

衬垫石棉板是以石棉纤维与粘合材料混合制成的板状材料,具有耐热、耐压、耐油、不变形等特点。常用于化油器、汽油泵、机油滤清器、正时齿轮壳等处。

1.3 耐油橡胶垫

耐油橡胶垫是以ding腈橡胶和天然橡胶为主,加入石棉丝添加材料制作而成。它常是以成型垫而供汽车发动机密封使用,主要用于油底壳、气门室盖、正时齿轮壳及空气滤清器等处。

1.4 专用密封垫

a.曲轴前后油封通常是专用的标准件。大多采用骨架式橡胶油封。安装时应注意其方向性,若无标注指示的,应将油封内径较小的唇口处面向发动机内安装。

b.气缸衬垫通常采用钢片或铜片包石棉的方法制成。目前,汽车发动机气缸垫采用复合式垫片的较多,即在石棉层中间又另加一层金属内层,以提高其刚度,同时,靠气缸孔边缘采用4层-5层钢片压花而成,从而提高了缸垫的耐“冲毁”性。气缸衬垫的安装要注意其方向性,有装配标注符号“TOP”的,应朝向上方;无装配标注的,一般铸铁缸体的气缸垫光滑面应朝向缸体,而铝合金缸体的气缸垫光滑面应朝向气缸盖。

c.进、排气歧管衬垫采用的是钢皮或铜皮包石棉的方法制成。安装时,应注意将卷边面(即非光滑面)朝向缸体。

d.曲轴最后一道主轴承盖侧边的密封,通常采用软术或竹片加以密封。但在无该件时,也可用润滑油浸过的石棉绳代替,但填加时应用专用铳子将石棉绳砸实,以防漏油。

e.火花塞及排气管接口垫,拆装一次后应更换新垫;不应为防止漏气而采取加双密封垫的方法,经验证明,双垫的密封性反而更差。

1.5 密封胶

密封胶是现代汽车发动机维修中出现的新型密封材料,它的出现和发展,为提高密封技术,解决发动机的“三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密封胶的种类繁多,它可应用于汽车的不同部位。汽车发动机通常使用的是非粘结型(俗称液体垫圈)密封胶。它是以高分子化合物为基体的粘稠状液态物质,涂布后在零件接合面上形成均匀、稳定、连续的粘附薄层或可剥性薄膜,并能充分填充到接合表面的凹陷与缝隙中去。密封胶可在发动机气门室盖、油底壳、气门挺杆室盖等处单独使用或与它们的衬垫联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于曲轴最后一道轴承盖下方以及油孔螺塞、油堵等处。

2 发动机密封维护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2.1 旧密封衬垫不可重复使用

发动机各密封衬垫装在两机件表面之间,当衬垫被压紧后,便与机件表面的微观不平度相吻合,起到密封作用。故发动机每次维护时,都应更换新衬垫,否则,肯定会出现渗漏现象。

2.2 零件接合表面应平整洁净

在装新衬垫之前,应保证零件的接合表面清洁无污物,同时也应检查零件表面有无翘曲,连接螺孔处有无凸包等,必要时应加以修正。只有在零件接合面平整、洁净、无翘曲的情况下,衬垫的密封作用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2.3 发动机密封垫应正确放置和保存

在使用之前应完整地在原包装箱内存放,决不可任意堆放使其弯曲和重叠,更不能挂在钩子上放置。

2.4 所有连接螺纹应清洁无损

螺栓或螺孔上螺纹的污垢,应采用套丝或攻丝的方法将其清除干净;螺孔底部的污垢应用丝锥及压缩空气清除掉;铝合金缸盖或缸体上的螺纹应填充密封胶,以防气体渗入水套。

2.5 紧固方法应合理

对用多个螺栓连接的接合面,不可将单一某个螺栓或螺母一次拧到位,应分几次拧紧,以防零件变形而影响密封性。对重要接合面的螺栓、螺母应按规定的次序和拧紧力矩拧紧。

a.气缸盖的紧固顺序应正确。拧紧气缸盖螺栓时必须由中央对称地向四周扩展,或按制造厂给出的紧固顺序图表进行。

b.气缸盖螺栓拧紧方法应正确。一般情况下应分3次将螺栓拧紧力矩值拧到规定值,3次力矩的分配为1/4、1/2和规定力矩值。对于有特殊要求的气缸盖螺栓应按制造厂的规定进行。例如,红旗CA 7200轿车要求第1次力矩值为61N·m,第2次力矩值为88N·m,第3次转90°等。

c.铝合金缸盖,由于其膨胀系数大于螺栓膨胀系数,故应在冷车状态下紧固螺栓。而铸铁缸盖螺栓应采用2次紧固,即冷车紧固后,待发动机热机后再紧固1次。

d.油底壳螺钉应该加装平垫,不可使弹簧垫直接与油底壳接触。上紧螺钉时应从中间向两端交叉均匀地分2次拧紧,其拧紧力矩一般在2ON·m-3ON·m。过大的力矩反而会使油底壳变形,密封性变差。

2.6 密封胶的正确使用

a.所有堵油螺塞机油压力传感器及机油警报传感器螺纹接头,在安装时均应涂密封胶。

b.软木板衬垫不宜涂密封胶,否则极易损坏软术板垫;气缸垫、进排气歧管垫、火花塞垫圈、化油器垫等处不应涂密封胶。

c.涂密封胶时应按一定方向均匀涂布,中间不应有断胶现象,否则断胶处会出现渗漏。

d.单独用密封胶密封两机件表面时,两表面间的最大缝隙应≤0.1mm,否则,应加垫片。

2.7 当各处均按要求装复后,若仍有“三漏”现象,问题往往出在衬垫本身的质量上。此时,应重新检验并更换新衬垫。

只要合理地选择密封材料,注意密封维护的若干问题,汽车发动机“三漏”现象就能够得到有效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