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流向选择误区

楼主(2020-12-16):
调节阀的流向,就是调节阀阀体上所标识的箭头方向,通常安装调节阀时,要使阀体上的箭头方向与被调介质的流动方向一致。

但由于生产现场的差异,对调节阀的使用要求也是各不相同,实践证明调节阀的流向会影响阀的工作特性,并直接影响到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与否。

调节阀按其介质的流动方向不同分为“流开型”与“流闭型”两种。流向不同时调节阀阀芯的受力也是不同的,如阀前压力作用在阀芯上,有把阀芯顶开的趋势,成为“流开型”;反之,有把阀芯压向阀座,使阀产生关闭的趋势,成为“流闭型”。从介质对阀芯的绕流方向开看,“流开型”介质是从阀芯的小头往大端流动,“流闭型”介质是从阀芯大端往小头流动,调节阀流向对使用性能的影响。

小口径高压阀,如果把流开型改为流闭型后,其使用寿命可大大延长,这是因为流开型介质向着开方向流,汽蚀、冲蚀主要作用在密封面上,而使阀芯根部和阀芯阀座的密封面很快遭受破坏;而流闭型介质向着闭方向流,汽蚀、冲蚀作用在节流之后、阀座密封面以下,保护了密封面和阀芯根部,从而延长了调节阀的使用寿命。

有时由于产量增加,或计算、选择失误使调节阀的流量系数偏小时,阀全开还满足不了生产时,可用改变流量的方法,即改流开型为流闭型来使用,这样可使调节阀多通过10%15%的流量。

流开型和流闭型两种流向各有利弊,所以正确选择调节阀的流向是很有必要的。选择时应根据工况实际进行选择。如很多设备要求调节阀能彻底关断工作介质,这时阀的关闭性就成主要的要求,则应选择流闭型的。若所选阀门是单座阀时,则流向正好与阀体所标箭头相反。角型高压阀,汽蚀严重、寿命短,也应选择流闭型的,并且可提高阀门使用寿命。对阀杆密封要求严的场合,为防止泄露,应选择流开型的。对于悬浮液、高黏度、含固体颗粒的介质,为防止泄露、堵塞,应选用流闭型的。

同一种阀型其流向不一定都是相同的,如小口径的高压阀,其工作压差较高,汽蚀严重,寿命短,则应选择流闭型的,但对于口径较大的高压阀,其工作压力大但压差并不太大时,还是应选择流开型的较妥,因为流开型稳定性好,可以不使用防止阀振荡的措施。

由于流闭型的流通能力比流开型10%15%,当流开型方向安装的调节阀全开流量还达不到工艺要求时,可改成流闭型暂时解决困难。

由于流闭型稳定性差,选用流闭型后,稳定性成为主要问题,由于阀门工作再小开度时易振荡,所以应尽量使阀门的最小开度在30%40%。要选用弹簧刚度大的执行机构,必要时应与阀门定位器配套使用。阀门流向的改变,都会使流通能力和流量特性发生变化,这必然会对控制系统产生影响,因此在改变阀门流向时,对上述问题也应作适当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