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的基本原理

楼主(2020-12-16):
SRAM不存在刷新的问题。一个SRAM基本存储单元融个晶体管和两个电阻器构成,它并不利用电容器来存储数据,而是通过切换晶体管的状态来实现的,如同CPU中的晶体管通过切换不同的状态也能够分别代表0和这两个状态正是因为这种结构,所以SRAM的读取过程并不会造成SRAM内存储的的信息的丢失,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刷新的问题了。

SRAM芯片的引脚定义
早期的SRAM芯片采用了20线双列直插(DIP)封装技术,它们之所以具有这么多的针脚,是因为它们必须:
·每个地址信号都需要一根信号线
·一根数据输入线和一根数据输出线
·部分控制线(Write Enable, Chip select)
·地线和电源线

下面的是一个16Kx1-bitSRAM芯片的针脚功能示意图:

·AO-A13是地址输入信号引脚
·/cS是芯片选择引脚,在一个实际的系统中,一定具有很多)RAM﹐芯片,所以需要选择究竟从那一片SRAM 芯片中写入或者读取数据
·/WE是写入启用引脚,当SRAM得到一个地址之后,它需要知道进行什么操作,究竟是写入还是读取,/WE就是告访SRAM要写入数据
·Vcc是供电引脚
·Din是数据输入引脚
·Dout是数据输出引脚
·GND是接地引脚
· Output Enable (/OE)有的SRAM芯片中也有这个引脚,但是上面的图中并没有。这个引脚同/WE︰引脚的功能是相对的,它是让lSRAM知道要进行读取操作而不是写入操作。

SRAM的读写操作概述
从Dout 引脚读取lbit数据需要以下的步骤:

SRAM读取操作
1)通过地址总线把要读取的 bit的地址传送到相应的读取地址引脚(这个时候/WE︰引脚应该没有激活,所以SRAM知道它不应该执行写入操作)
2)激活/cS选择该sram芯片
3)激活/OE引脚SRAM知道是读取操作
第三步之后,要读取的数据就会从DOut引脚传输到数据总线。怎么过程非常的简单吧?
同样,写入1bit数据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SRAM写入操作
1)通过地址总线确定要写入信息的位置(确定/OE引脚没有被激活)
2)通过数据总线将要写入的数据传输到Dout引脚
3)激活/CS引脚选择SRAM 芯片
4)激活/WE引脚通知SRAM知道要尽心写入操作
经过上面的四个步骤之后,需要写入的数据就已经放在了需要写入的地方。

楼主:
SRAM读取操作
1)通过地址总线把要读取的 bit的地址传送到相应的读取地址引脚(这个时候/WE︰引脚应该没有激活,所以SRAM知道它不应该执行写入操作)
2)激活/cS选择该sram芯片
3)激活/OE引脚SRAM知道是读取操作
第三步之后,要读取的数据就会从DOut引脚传输到数据总线。怎么过程非常的简单吧?
同样,写入1bit数据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楼主:
SRAM写入操作
1)通过地址总线确定要写入信息的位置(确定/OE引脚没有被激活)
2)通过数据总线将要写入的数据传输到Dout引脚
3)激活/CS引脚选择SRAM 芯片
4)激活/WE引脚通知SRAM知道要尽心写入操作
经过上面的四个步骤之后,需要写入的数据就已经放在了需要写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