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通讯线改造

楼主(2020-12-16):
我们常用的SC-09数据线不耐用,所以我没得办法找来一根威伦通讯三菱的线剪断,按照下面的接线图,再买一个USB转485,就可以用了,通讯测试没有任何问题。图中的颜色是我根据自己数据线标出来的,实际颜色自己测量一下

网友A:
大家有用的可以试试

网友B:
动动手,自己制作

网友C:
没错,自己也做过。编程线太多了,好多都是自己做

网友D:
三菱最大的败笔就是这个下载口,不标准的很,还不如改成232.工控板定制

网友E:
试了,不行,通讯不上

网友F(2021-07-04):
我现在改用无线WIFI通讯模块与PLC进行通讯调试程序,还比较好用。

网友G(2021-10-14):
动动手,自己制作

低調,哼小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有用的可以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三菱最大的败笔就是这个下载口,不标准的很,还不如改成232.工控板定制...

台达的也跟后面用这个8针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