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变量表修改后的背景数据块问题

楼主(2020-12-16):
   不好意思是共享数据块,错说成背景数据块了。在现场查看程序时为了方便,原本需要跑老远才能开启泵站,然后管道流量计才有相应的流量数据,该数据经模拟量输入传送到这个共享数据块,我偷懒用变量表把这个共享数据修改为我想要的值以便监控,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结果监控结束后发现回不去了。。。。。。哪怕是断电重启后这个共享数据,它还是我通过变量表修改后的值,它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会随传送过来的模拟量变化而变化了,它就一直固定在修改后的数值不动了。。。。。

   请教下该怎么变回去呢?

  还有就是这个变量表如果修改i、o点后会不会也这样没法根据输入情况做相应变化呢?没怎么用过变量表,大多时候就是用它监控一下数据。

网友A:
我自己到是线下鼓捣过有背景数据的,

先自己编写的FB块,调用时自动生成背景数据块。其编号可手动。

不知道你的背景块是不是类似的,要是类似的可先作个程序备份,把调用FB块处重新调用一个,再从新生成下背景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到是线下鼓捣过有背景数据的,先自己编写的FB块,调用时自动生成背景数据块。其编号可手动。不知道你的背景块是不是类似的,要是类似的可先作个程序备份,把调用FB块处重新调用一个,再从新生成下背景块。...



如图,fc13是个模拟量转换,我用变量表修改了这个db10.dbd20,然后它就不会谁piw320的改变而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