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庭充电桩电气火灾原因的分析及相关解决方案

楼主(2020-12-17):
引发家庭电气火灾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的包括以下几种:

1. 过载,所谓过载,是指电气设备或导线中流过的电流超过其额定值。

过载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1)设计、安装、使用不当,使电器设备的实际负载超出设计能力,造成超载运行。

随着家庭智能化的趋势,大量用电设备进入家庭,尤其是大功率电器,如微波炉、电暖气、整体厨房(洗碗机、消毒柜)等。尤其是建造较早的老住宅电度表容量一般不超过20A,而使用的导线多为5mm²的铝芯线或铜芯线,当多个电器同时使用,电线就很可能过载发热,而长时间发热会使导线绝缘老化,漏电或短路而引起火灾。

2)导线截面选择偏小。各种导线都有一定的安全载流量,如果导线截面过小,不能满足用电负荷需要,就会造成电线超负荷,容易过热而引起火灾。

2. 短路,造成短路的原因主要包括:

1)电器设备使用不当,致使其绝缘在高温、潮湿、酸碱环境条件下受到破坏。

2)绝缘导线由于布线不当或拖拉、摩擦、挤压、长期接触尖硬物体等,绝缘层造成机械损伤。

3)自然灾害如雷雨大风将电线电缆刮断,造成线路金属性连接,或因风筝等异物搭在电线间,都会导致相间短路,产生火花,引起火灾,引起火灾。

4)用电器具接线不好,接头碰到一起;或因内部损坏,导线碰到金属外壳等引起短路。

5)不良用电习惯,如不用插头而直接把线头塞入插座,造成混线等。

6)开关或灯头进水、螺口内部灯头松动,造成内部短路等。

3. 接触不良,造成接触不良,即接触电阻过大的常见原因如下:

1)电气接头表面污损,接触电阻增加。

2)电气接头长期运行,产生导电不良的氧化膜,未及时清除。

3)电气接头因振动或由于热作用,使连接处发生松动、氧化。

4)铜、铝连接处未按规定方法处理,发生电化学腐蚀,也会使接触电阻变大。

5)接头没有按规定方法连接、连接不牢。

家庭电气火灾预防措施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们要想降低家庭电气火灾的频率和损失,可以从两大方面入手:

1. 从隐患源头进行防范和规避

1)在进行线路敷设和用电设备采购的时候,要选用质量过关、口碑较好的产品,避免使用劣质电器和电线。

2)养成规范用电的好习惯,按照使用说明正确使用电器,禁止用铜丝替代保险丝,禁止私拉私接电线等。

3)定期检查开关和用电设备等,避免带病使用。

4)家中预备消防器材,等等。

2. 响应国家“双防双控”的安防理念,引入智能设备来保驾护航。

安科瑞电气家庭电气火灾解决方案

AISD系列智能安全配电装置

AISD系列智能安全配电装置是安科瑞电气有限公司为低压配电侧开发的一款智能安全用电产品,本产品主要针对低压配电侧人员触电安全事故、线路老化、漏电引起电气火灾等等常见隐患而设计。

目前已经推出的型号包括AISD3000-1和AISD5000-1。

1.1 功能特点

1)稳定供电。负载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系统无须切断电源,仍可持续供电。

2)安全供电。装置可以把系统的漏电流限制在很小的级别,人体无意触碰到供电线路,也不会造成触电事故。

3)限流灭弧。系统发生短路故障,装置能快速切断电源,不会出现电弧火花。

4)过载保护。装置监测到系统过载,可以及时切断电源,避免故障恶化。

5)电压监测、故障报警、事件记录、通讯功能等辅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