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远传仪表的维护和调整

楼主(2020-12-17):
由于在设计上已考虑到温度远传仪的长期稳定性,并且温度远传仪出厂前均经过长时间老化和校验,因此在正常的使用情况下,一般无须特别维护。如经验证实是仪表故障,可送本公司维修。公司对本系列产品实行终身维修。
如果发现温度远传仪已不能正常工作,仪表输出电流超过20mA。多数情况是传感器开路所致,也可能是传感器与保护套管的绝缘电阻下降引起(隔离型仪表能防止该故障)。
如果一路输入短路,不会影响仪表工作。当按键选择该回路时,输出电流小于4mA,表头指示低于零点。
仪表调整步骤:
定期校验仪表时需要校正仪表误差,可按下述步骤进行调整:(以四回路Pt100输入量程0~150℃为例)
1.打开仪表面板,按图接通电源。首先在*回路输入端接标准电阻箱,并调整到100Ω,其余回路输入端短路。
2.调节电位器W11,使输出为4mA然后将电阻设置到157.31Ω时再调节W12使输出为20mA,该步骤要反复多次,直止达到满意的精度范围。
3.将标准电阻箱接到第二路,采用步骤2的方法调整调零电位器W21和满量程电位器W22,使输出分别为4mA和20mA即可,调整第二回路时,其余输入回路也应短路。
4.将标准电阻箱分别接到第三、第四回路,重复步骤2。分别调整电位器W31、W32和W41、W42,则全部四个回路完成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