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的安装和维修

楼主(2020-12-17):
一、球阀的安装

安装前的准备

1、球阀前后管线已准备好。前后管道应同轴,两法兰密封面应平行。管道应能承受球阀的重量,否则管道上必须配有适当的支撑

2、把阀前后管线吹扫干净,清除掉管道内的油污、焊渣和一切其它杂质

3、核对球阀的标志,查明球阀完好无损。将阀全开全闭数次证实其工作正常

4、拆去球阀两端连接法兰上的保护件

5、检查阀孔清除可能有的污物,然后清洗阀孔。阀座与球之间即使仅有微小颗粒的异物也可能会损伤阀座密封面

安装

1、把阀装上管线。阀的任何一端都可装在上游端。用手柄驱动的阀可安装在管道上的任意位置。但带有齿轮箱或气动驱动器的球阀应直立安装,即安装在水平管道上,且驱动装置处于管道上方

2、阀法兰与管线法兰间按管路设计要求装上密封垫

3、法兰上的螺栓需对称、逐次、均匀拧紧

4、连接气动管线(采用气动驱动器时)

安装后的检查

1、操作驱动器启、闭球阀数次,应灵活无滞涩,证实其工作正常

2、按管路设计要求对管道与球阀间的法兰结合面进行密封性能检查

球阀安装前准备

1、球阀安装前后管路准备就绪。前后管道应该是同轴的,两个法兰的密封面应该平行。管道应能承受球阀的重量,否则管道必须配有适当的支撑物

2、吹出管道前后的阀门,去除管道中的油污、焊渣和其他杂质

3、检查球阀标志,确保球阀完好无损。开启和关闭阀门几次,以验证其正常工作

4、拆下连接球阀末端的法兰上的保护

5、检查阀门孔是否有污垢,然后清洗阀门孔。即使在阀座和球体之间有小的异物颗粒,也可能损坏阀座密封面

球阀安装

1、把阀门接到管线上。阀门的任何一端都可以安装在上游端。由手柄带动的阀门可以安装在管路上的任何位置。但球阀与齿轮箱或气动执行机构应直立安装,即在水平管道中,传动装置位于管道

2、阀门法兰和管道法兰按管道设计要求安装密封垫片

3、法兰上的螺栓需对称、连续、均匀紧固

4、连接气动管道(使用气动驱动器时)

球阀安装后检查

1、操作传动开启、关闭球阀数次,应灵活无涩,验证其正常工作

2、按管道设计要求和球阀接头表面密封性能检查

二、球阀的维修

◆在拆卸球阀之前,球阀的维护必须首先确定球阀的上下管已经卸下压力

◆拆卸和重装时,必须注意防止损坏零件的密封面,特别是非金属零件,拆卸和重装时,法兰上的螺栓必须对称、逐渐和均匀地拧紧

◆清洗剂应与球阀内的橡胶件、塑料件、金属件和工作介质(如气体)相容。当工作介质为气体时,金属零件可用汽油清洗(gb484-489)。非金属部分用纯净水或酒精清洗,单个部件可以用浸泡清洗方法清洗

◆含有未分解的非金属部件的金属部件可以用浸有清洁剂的干净、精细、干净的丝绸擦拭(以防止纤维掉落和粘附在部件上)

◆非金属零件清洗后应立即从清洗剂中取出,不得长时间浸泡

◆所有附着在墙面上的非金属部件,例如油脂、污垢、胶水和灰尘,在清洗后应立即从清洗剂中清除,清洗后不要长时间浸泡,清洗后应挥发清洗(可不使用丝绸清洗剂)进行组装,但不要长时间使用,否则会生锈并被灰尘污染

◆新零件在装配前应该清洁并用油脂润滑。润滑脂应与球阀金属材料、橡胶部件、塑料部件和工作介质相容

◆在密封的安装槽表面涂上一层薄薄的润滑脂,在橡胶密封圈上涂上一层薄薄的润滑脂,阀杆的密封面和摩擦面上涂上一层薄薄的润滑脂组件

◆不允许有金属碎片、纤维、润滑脂(使用规定除外)灰尘和其他杂质、异物和其他污染物、附着或停留在零件表面或腔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