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用AI1控制怎样设置参数

楼主(2020-12-17):
输入模拟量4-20mA,将12V与DI1,DI2,DI5,DI6短接,AI1输入变化正常,但是变频器不受控制,9902设置6,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了

网友A:
面板上有本地与远程的切换键。

楼主:
AI1拨码开关已经打到右侧

楼主:
右上角显示百分比数字随模拟量的变化数字正常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上有本地与远程的切换键。



已经切换成远程了,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DI2不能得电。

楼主:
DI1,DI5,DI6得电

网友B:
就是这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