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与v90Epos控制下读取扭矩

楼主(2020-12-17):
                                             200smart与v90位置控制读取扭矩

    当前伺服是拧帽机构,到达扭矩自动放开

    200smart利用SINA_PARA_S读取扭矩4ms读一次,当伺服转动时,扭矩到达时伺服卡着不动,但脉冲继续输出;当扭矩值读出来后,放开帽时会快速旋转,应该是把刚才读扭矩时的脉冲走完。

    读扭矩时间缩短也不好使。

    驱动器里有没有这样的设置,该怎么设置。

    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怎么避免拧完之后的这一惯性。

网友A:
楼主做成分段的吧,速度先快后慢,先设一个扭矩,是额定扭矩80%-90%,再慢速直至达到设定的扭矩。

网友B:
你用 POS 扭矩值到了IntermediateStop就给0

网友C:
驱动器里面是不是能设置扭矩到达的停机?

网友D:
驱动器里面的加速度减速度时间增大一点

网友D:
用JOG 模式   用个自锁 达到设定的扭矩 后  解除自锁

网友E:
V90不要在位置控制模式,调整到扭矩控制,附加报文有扭矩反馈,程序做比较,扭矩达到后控制字赋值停止就行了

楼主(2021-01-27):
已解决;扭矩到达后,直接断开使能,加个延时五六秒,然后在送使能,惯性基本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