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SQLServer-报警数据库

楼主(2020-12-18):
                     组态王&SQL Server-报警数据库

前面说了,如果要做组态王的报警和事件数据库,要先把组态王的报警表格格式复制到SQL数据库中,事件的表格分为--

操作事件:用户对变量的值或变量其它域的值进行修改(字符串的修改不能生成事件)

登录事件:用户登录到系统,或从系统中退出登录

工作站事件:单机或网络点上组态王运行系统的启动和退出

应用程序事件:来自DDE或OPC的变量的数据发生了变化

报警的话,设计报警发生,报警复位

1.0 打开组态王,数据词典中,新建一个变量alarm1,需要设置3个界面,基本属性,报警定义,记录及安全区,如下图,基本属性界面,只要设定一个变量名称,变量类型内存离散,可以添加描述以方便识别这个变量

1.1 报警属性设置,只要勾选开关量报警-离散,后面可以设置关报警,还是开报警,还是0/1变化时报警,报警文本也可以设置

1.2 记录和安全区,勾选安全区,生成事件,那这个变量的任何修改操作都会被记录,而记录,是指是否记录到历史记录里,分为定时记录,数据变化记录,备份记录。数据变化记录是指,这次记录的数值与上次数值的差,如果变化灵敏度设置为1,那差如果大于等于1就会触发记录,还有备份记录是指,数据不直接写到历史记录库中,而是通过其他驱动程序,调用组态王接口,把数据插入到历史库中

2.0 应用程序命令语言,如下2图,当系统启动时,就连接数据库,当系统停止时,就自动断开数据库

3.0 在组态王界面上,做一个报警界面,双击界面可以跳出设置选项,颜色字体属性,列属性以及通用属性等待设置

3.1 增加一个变量alarm1的按钮,如下图

4.0 重启运行,通过点击按钮alarm1,可以看到旁边报警界面会有记录,同时也会反应到数据库中,如下面两图,在数据库中会分为事件,报警等分别存储到表格中

4.1 右键数据库表格--选择前1000行,表格记录的数据就打开了

4.2 下图为,没有生成事件的报警状态

了解最新工控PLC,上位机,机器人,通讯等实例测试笔记~~请关注百家号或头条号--老王工控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