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2020-12-18):
我遇到一款永宏的PLC,用于脉冲定位,

它是由Y0与Y1 连接伺服驱动器的,但是它Y0输出是常亮的,

Y1输出是在不进行定位的时候亮起,定位过程中会熄灭,这是什么情况啊

Y0为什么能够在不进行定位输出的时候也亮起输出信号灯

楼主:
PLC连接伺服接线情况分别为Y0是位置指令,Y1是方向指令

但正常来说,定位完成后Y0应该熄灭才对吧

但是Y0没有熄灭,是一直常亮的

网友A:
只要不跳变,脉冲也会定格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