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海为plc与多个(10个左右)从站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0-12-18):
请问各位,多从站需要做轮询吗?感觉数据不实时同步,延迟几秒钟呢

网友A:
1、不用轮询。

2、具体几个站?距离多少,延迟多久?

3、是否使用屏蔽双绞线?有跟动力线走一起?

4、串口通讯本省就是轮询的,完全同步是可能的,有一定的延迟,跟你的波特率、走线、是否屏蔽双绞、距离都有关系的。